变频器报过速故障该查哪谢地方

楼主(2008-10-13):
变频器报过速os故障该查哪谢地方

网友A:
检查设定值是否超过电机额定转速的115%与110%;若有反馈,此时应检查PG反馈正常否

楼主:
怎么能查出电机的转速与额定转速?我们设定的是120%,怎么能检查反馈PG正常与否

网友B:
电机的参数设定的对吗?

楼主:
电机参数设定的对,没变过也是,我们是25吨门机,在16,17吨以上就经常报故障,会与电压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