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VFD-A、VFD-B变频器的操作面板接口各针的功能

楼主(2008-10-13):
我这有VFD-B变频器操作面板型号是VFD-PU01,我想知道它与变频器连接的端口的10个针都是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
VFD-A变频器数字操作器的型号是LC-01/LC-02P,也想知道它的断口10个针是什么功能,谢谢!

网友A:
操作面板与变频器通讯

网友B:
你可以根据电压自己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