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与西门子s7-300的312采用mpi通讯是否可行?

楼主(2008-10-13):
去年买了几台海泰克的触摸屏,说是保证可以和西门子s7-300的cpu通过mpi方式通讯,结果却怎么也通讯不上,后来叫代理商做实验,果然是不能通讯,换成314cpu就可以。

所以现在使用proface触摸屏,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哪位使用过的给点建议?

网友A:
直接上图。

楼主:
好像没有提到312,只有312IFM

网友B:
好像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C:
不行吧!只有312IFM可以.

网友D:
嘿嘿!最后屏和PLC用一个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