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1 scf报警

楼主(2008-10-13):
各位高手!

  我的变频器是ATV31的,现在出现问题是显示,SCF故障,复位不了.输出拆掉还是这个故障,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A:
可能驱动坏,也可能传感坏.

网友B:
怎么没有大虾回复阿?

网友C:
SCF为对短路报警,有三种情况1.电源板2.控制卡3.模组,这三种都可能出现SCF都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可以交流一下:13918639136

网友D:
我这也有两台一样故障(2.2KW)的,模块是好的!怀疑电流检测回路有问题!但又不知如何处理,请高人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C:
如果经万用表测试,整流逆变是好的话,那么是可以确定问题是在电源板上的,如果是ATV31HU22N4A以下,包括ATV31HU22N4A的其电源板与整流逆变模块是一起的。一般叫它为电源模块。因为只报SCF所以你只在电源板上查就好了。

网友E:
看看有无明显的烧坏痕迹?

网友F:
欢迎加入 变频器维修QQ群  74292753

网友G(2008-12-11):
SCF分几种情况,你要分清楚是启动前还是运行中,是经常还是偶尔

网友H:
整流逆变是好的话,那么是可以确定问题是在电源板上的,如果是ATV31HU22N4A以下,包括ATV31HU22N4A的其电源板与整流逆变模块是一起的。一般叫它为电源模块。因为只报SCF所以你只在电源板上查就好了。

网友I(2009-01-13):
有三种情况:电源板、控制卡、模组,可以导致SCF的对短路报警,希望可以对 你有帮助。

网友I:
你要是再不明白的话,联系我,QQ:6101967,电话:13510314180。

网友J(2010-01-06):
有三种情况:电源板、控制卡、模组,可以导致SCF的对短路报警,坤哥说的对,顶一个

网友K:
最好换试下,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L:
现在的伪大侠真多啊,我都还没有说呢,施耐德变频器找我修就行了,我的QQ号码574992834(我爱施耐德)

网友M(2010-11-19):
引用 网友L:
关于现在的伪大侠真多啊,我都还没有说呢,施耐德变频器找我修就行了,我的QQ号码574992834(我爱施耐德)

ni ai la 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