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硬件组态的求助!!!!

楼主(2008-10-13):
各位老大!谁做过S7_300(CPU315-2DP)与德国宝帝(Burkert)阀岛的组态.如果知道请给出详细步骤!十分感谢!

网友A:
首先你得先把德国宝帝的硬件文件导入S7-300的硬件软件中,然后就可以进行组态

网友A:
就是将BURKERT的GSD文件导入STEP7中

网友B:
1、打开硬件组态窗口。

2、导入德国宝帝对应的GSD文件。

3、导入硬件,设置通讯参数。

4、下载。

网友C:
1、打开硬件组态窗口

2、导入对应的GSD文件

3、导入 对应的硬件,通讯参数设置

4、下载,运行。

楼主:
导入 对应的硬件是什么意思啊?与导入德国宝帝对应的GSD文件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