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

楼主(2008-10-13):
接近开关兰的我接的- 棕的接的+   黑的连到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上怎么线圈不吸  中间继电器  和接近开关都是新           中间继电器我的负极接了

网友A:
语句要组织通俗些,以便网友正确理解.

按标准,棕色线表示接正电源.

网友B:
检测一下黑的有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C:
接近开关有交流直流,电压档次电流(输出)大小,三线两线,输出(直流)分PNP或NPN,请你看看说明书,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D:
楼上这位朋友说的有道理,不知道你那是几线制的呢,一般来讲,棕色接正极,蓝色接负极,黑色接负载吧,

网友E:
你的看清楚说明书上NPN还是PNP然后接线。看懂说明书就好了。没什么难得

网友F:
同意LS的

网友G:
npn 的要在中间继电器里接正电源,PNP的接负电源,

网友H:
你干嘛不买两条线的,你那是记数器上用的

网友I:
中间继电器正极接电源正,接近开关信号线接中间继电器负极。

网友J:
你要分清传感器是NPN还是PNP的

网友K:
    在接近开关的侧面有它的接线图,看着图接不会错

楼主:
+ -  +的   那么黑的就是接负载   但是就是中间继电器不吸

楼主:
就是安图上接  就是不行

网友L:
看看  你接完后 检测输出有没有 有再看输出和继电器线圈电压等级是否一样   不难的 还有接近开关的电压等级是否用错

网友M(2010-05-20):
你的中间继电器是220V还是24V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