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P 1-这个正跳变指令如何使用,什么情况下使用

楼主(2008-10-13):
请问各位高手,请问这个P正跳变指令如何使用?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本人只知道它是触发脉冲信号的,但具体不知如何应用。知道这是个基础问题,请大家别见笑!!!

谢谢!!请给本人详细讲解,最好有实例。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A:
比如说一个 M1.0  在其前面RLO 定义为A  在其后面RLO定义为B

每次运行时候 FP 检测A点的值 0或者1  与上次存放在FP中的作比较

假如 存放的为 0  这次检测的为1 则发生正跳变,B处导通, 如果 存放为1  检测也为1 则B不导通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在“|P|”之前的条件接通,那么在“|P|”之后将产生一个上升沿脉冲!

网友C:
如上

上跳缘检测指令P一般用来检测状态的转变

如上例,是一个转台的程序,当下料位没有堆料,且转台在原位的时候,程序跳转到第二行,前停止器落下,依次类推.

它不关心信号的状态,只关心信号的转变,即信号从0-1的转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想我应该理解它的用法了!!!谢谢!!!!

网友D:
在s7-200里的帮助里有的,F1键就可以了

网友E:
上升沿  触发

网友F:
跳缘检测指令P一般用来检测状态的转变

如上例,是一个转台的程序,当下料位没有堆料,且转台在原位的时候,程序跳转到第二行,前停止器落下,依次类推.

它不关心信号的状态,只关心信号的转变,即信号从0-1的转变.

网友G:
007ian 的贴图程序很好,循环左移,   上升沿即为RLO由0-1正跳变时触发一个脉冲信号.

网友H(2013-08-21):
007ian 的贴图程序很好,需要这样的人给我们菜鸟释疑。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上升沿  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