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带电拆带互感器的电度表?

楼主(2008-10-13):
怎么带电拆带互感器的电度表?要不要将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短接,烦详细讲解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需要把CT的二次短接,再把电度表电压回路的保险断开。

网友B:
一定要将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短接,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的话,二次要产生高电压。轻则损坏互感器,重则威胁人生安全。慎之-慎之!!!

网友C:
如果是设计得好的话,应该有短路端子把电流互感器短接起来的。

网友D:
在实验端子中间把互感器的两根线短接下就可以啦

网友E:
断开三相电压,短接三个电流互感器,要小心操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需要把CT的二次短接,再把电度表电压回路的保险断开。

支持

网友G: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短接,再把电度表电压回路的保险断开。

楼主:
学习中,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H:
没人带还是别搞了.一般是这样,先用尖嘴钳短路互感器接线柱,用准备好的短路压板在少松开接线柱螺钉情况下插入,(注意操作时尖嘴钳必需保持短路互感器接线柱状态),拧紧螺钉.还要注意的是,能降低负荷尽量降负荷再操作.

网友I:
我们经常进行这项工作,1? 如有专用接线端子盒的情况下,按规程操作;2? 如无专用接线端子盒,可短路CT(电流互感器,下称CT)的二次回路;3? 在上述两个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把线路负荷降为0,使一次回路中的电流为0;4? 谨慎操作,不要让电压线与其他线端相碰。因地制宜,只要按这四项做了,绝对不会出问题。

网友J:
一定要将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短接,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的话,二次要产生高电压。轻则损坏互感器,重则威胁人生安全。慎之-慎之!!! 最好是关掉总电源再更换!

网友K:
对:long668669 关于

一定要将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短接,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的话,二次要产生高电压。轻则损坏互感器,重则威胁人生安全。慎之-慎之!!! 最好是关掉总电源再更换!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