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者

楼主(2008-10-13):
求助能者:请问实现梯形脉冲有什么方法,我要在1分钟内实现30个梯形脉冲。脉冲是水泵的压力和时间的关系。

这样的算一个脉冲。(纵坐标是水泵出水管道里的静压,横坐标是时间)
  另外若是长时间的产生这样的脉冲,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A:
看不太明白,不知道楼主那意思是什么?

网友B:
不懂,复杂?

网友C:
1)用变频器驱动水泵..加速时间设为ms级,为避免加/减速过流,变频器容量要足够,并要设置制动环节..

2)模拟量分级阶梯给定,精度要求高则作成压力PID闭环,要求不高则开环控制即可..

我们为汽车淋雨密封试验系统作过类似控制...有兴趣及时联系! zhangzirui36@hotmail.com

网友D(2008-12-12):
用水泵加压,一般来说响应不会那么快,达不到毫秒级的。当然1分钟30个脉冲的压力给定,倒还有可能,不妨考虑用PLC的定时器循环输出,经D/A转换后作为变频器的模拟给定信号,实现起来应该不难,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