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使电动机节电吗?

楼主(2008-10-13):
请问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看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变频器能使电动机节电吗? ”

1、如果电动机的效率是90%;

2、变频器的效率是90%;

3、那么变频器-电动机调速系统的效率就是81%;

4、变频器不能使电动机节电!!!

网友C:
变频器本身是不能节能的,但说它能节能,是基于原来某些场合使用的电动机不能调速而造成电能的浪费,由于使用了变频器可调速而减少了电动机的电耗。针对这样场合的同一台电动机而言,用变频器是可以使电机节电的。

网友B:
1、变频器本身有不少的损耗,这一点大家要明白,不是用变频器节能,而是增加了损耗!!!

2、至于负载调速后“节能”,不是普遍现象,而是个别现象!

网友D:
一切变频所造成的节能,都是改变了工艺调节方法而节能。变频在节能行业的推广,本身就是在挖掘“个别”行业中的“普遍”应用。

网友E:
当然能,楼主问得是“变频器能使电动机节电吗”,没有问“变频器能使系统节电吗”

既然这样问,就可以不考虑变频器的损耗,只考虑电动机损耗就可以了

加变频器后,电动机运行时的电压、电流都比原来要小,甚至有可能连额定值的一半都达不到

当然电动机就省电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本身是不能节能的,但说它能节能,是基于原来某些场合使用的电动机不能调速而造成电能的浪费,由于使用了变频器可调速而减少了电动机的电耗。针对这样场合的同一台电动机而言,用变频器是可以使电机节电的。

网友G:
不能节能!节能是有一定前提的!

网友H:
要看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I(2008-12-11):
又看到姓刘的了,你补补变频知识再来吧。太理论的东西不行,多了解一下变频器你就不这样叫了

网友J:
变频器的节能是有一定条件的,当设备用在50%左右负荷时安装变频器节能是很明显的,如果负荷超过80%甚至更高,那节能就不明显了。对于需要全负荷运转的电机来说,加装变频器是多余的,一点也起不到节能的效果反而会耗能的。

网友K:
变频器在一定条件下节电和保护电机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想了解的更多 更详细电话:0731-8331698.

网友L:
能节能啊!变频器就是按照工艺的要求,调节输出频率从而控制电机转速.

对于风机和水泵来说节能效果更明显.

网友M:
超级AV视频在线观看,高清版超流畅,(地址只有几天时间,可能快过期了)

http://www.xiao77new.cn/xiao77/user/BD7564824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当然能,楼主问得是“变频器能使电动机节电吗”,没有问“变频器能使系统节电吗”

既然这样问,就可以不考虑变频器的损耗,只考虑电动机损耗就可以了

加变频器后,电动机运行时的电压、电流都比原来要小,甚至有可能连额定值的一半都达不到

当然电动机就省电了

网友J:
看用在什么地方,如果电机必须要满负荷运转,安装变频器不止不能节能,反而要耗电。

网友J:
同意三楼的说法。变频器的节能只是节约从实际负荷到全负荷之间的浪费的那部分能量。

网友O:
节不节能关键还是看你的工作状况。

网友P: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Q:
为什么有人上论坛问这个问题呢?

                                                     变频器厂家-------------深圳南方安华公司 88867007

                                                                                                    王某人带全公司人一起晕!

网友R:
只有在负荷变化较大的情况下,使用变频调速方法作为调节手段才能节能。

如果是固定工况,即使功率不匹配,建议不要采用变频调速,直接换个小电机好了。

网友S:
     用在硬性负载上节能少,如机械加工上,负载变化小,节能少.

用在软性负载上,如风泵,风机上,节能可达百分之60. 如从50HZ 降到40HZ,能量关系为0.73.很可观.

网友T:
有的情况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U:
400kva变压器原边缺一想副边输出电压为多少?

网友U:
师傅们教教我,初来咋到请多关照

网友V:
变频器不能使电动机节电

CreateThread:

网友:
靠,说了半天,都没见人说四象限运行。除了风机泵类,难道提升就没有吗?大惯量负载呢?它们基本上都可以运行在四象限,再生发电。唉~~~无语

楼主(2009-02-28):
能不能节电,要看是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W:
关于可以的!!!!!!!!!!!!

对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