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在农村电网使用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10-13):
请教本人在做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中,安装恒压供水设备时会出现电网上游的漏电保护器跳闸;求教各位大师,我的联系电话是13605505356  董玉先      万分感激!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2010-02-19):
选用变频器专用漏电保护器

网友B:
变频器有对地泄漏电流,家用普通漏电开关都是30ma左右,容易引起跳闸,改用500或200ma以上的试试看

网友C:
需单独从配电室走电缆‘

楼主(2011-06-25):
本人在永丰二墩自来水厂(天铜路边)有420平米的全新厂,院子一百多平米。三相电(变压器就在墙外边)、自来水、宽带及交通十分便利;由于没有好的项目且资金有限,现想搞一个小型代加工厂,预计可招工人数在50-100人;有意者请与13605505356董先生联系,也可来现场考察、洽谈。可联营!

网友D:
安装恒压供水设备时会出现电网上游的漏电保护器跳闸:

1)系统运行正常,那就是正常泻漏电流大;

2)上游的漏电保护器跳闸,说明漏电动作电流选的小了;

网友E:
变频器输出是以PWM(脉宽调制,类似高速开关)方式控制,因此会发生高频率的漏电
电流,若要在变频器一次侧加装一般漏电断路开关时,建议请以每台变频器选择200mA
以上的感度电流且动作时间为0.1 秒以上的漏电断路关开使用。

另外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加一个滤波器。

变频器的接地端子与柜壳相连并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