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电容的计算方法

楼主(2008-10-13):
各位师兄谁有补偿电容的计算方法(多大负荷需要多大电容),最好是公式,10KV和380V的都要。先谢谢了!

网友A:
不只是单单电容补偿的问题,要看你的负载结构。。。

网友A:
Q=2*3.1415926*f*C*U*U*0.001
Q为补偿容量(kvar),f为频率(50HZ),C为容量(uf),U为电压(KV)。

此公式可供参考

网友B:
找本电工书看看就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本电工书看看就有了。

网友D:
补偿电容的计算仅能作为理论分析,没多大的实用意义。

还不如按实际负载来推算,负载主要是大电机时按1/3考虑,负载是小电机及功率因素较低时按1/2考虑。

?

网友E:
“多大负荷需要多大电容”

1、感性负载的视在功率S×负载的功率因数COSφ = 需要补偿的无功功率Q

S×COSφ =Q

2、相无功率Q‘ =? 补偿的三相无功功率Q/3

3、因为: Q =2πfCU^2 ,所以:

1μF电容、额定电压380v时,无功容量是Q=0.045Kvar

100μF电容、 额定电压380v时,无功容量是Q=4.5Kvar?

1000μF电容、 额定电压380v时,无功容量是Q=45Kvar

4、“多大负荷需要多大电容” :

1)你可以先算出三相的无功功率Q;

2)在算出1相的无功功率Q/3;

3)在算出1相的电容C;

4)然后三角形连接!

网友E:
“多大负荷需要多大电容”

1、感性负载的视在功率S×负载的功率因数COSφ = 需要补偿的无功功率Q:

S×COSφ =Q

2、相无功率Q‘ =? 补偿的三相无功功率Q/3

3、因为: Q =2πfCU^2 ,所以:

1μF电容、额定电压380v时,无功容量是Q=0.045Kvar

100μF电容、 额定电压380v时,无功容量是Q=4.5Kvar?

1000μF电容、 额定电压380v时,无功容量是Q=45Kvar

4、“多大负荷需要多大电容” :

1)你可以先算出三相的无功功率Q;

2)在算出1相的无功功率Q/3;

3)在算出1相的电容C;

4)然后三角形连接!

网友E:
5、因为: Q =2πfCU^2 ,所以:

1μF电容、额定电压10Kv时,无功容量是Q=31.4Kvar

100μF电容、 额定电压10Kv时,无功容量是Q=3140Kvar?

网友F:
原先的电力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进网作业电工培训教材》就有专门讲这一方面的。

网友E:
6、因为: Q =2πfCU^2 ,所以:

1μF电容、额定电压220v时,无功容量是Q=0.015Kvar

100μF电容、 额定电压220v时,无功容量是Q=1.520Kvar?

1000μF电容、 额定电压220v时,无功容量是Q=15.198Kvar

网友G:
计算工式有点复杂,打不出来,如果知道补偿前的功率因数和需要补到多少功率因数就可以查表得到每千瓦需要补多少千乏,

比如补偿前是0.8想补到0.9查表可得每千瓦需要补0.27千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