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中央空调节能改造方案

楼主(2008-10-13):
急!中央空调(冬天较长,供暖气时间长)节能改造方案!

仅表感激!邮箱;teleixi418@163.com

网友A:
1、男人膝下有黄金,不要动不动就跪求,有问题就提。

2、就这么“冬天较长,供暖气时间长”短短的几个字,真是一字千斤,你让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B:
内容太节简了没法下手啊

网友C:
进行水源热泵改造,这是所有氟制冷(热)机组的节能改造前景。

网友D:
溴化锂、螺杆机、离心机,你用的燃油机组。还是单独做冬天部分。冷冻回路定流量还是变流量。

网友E:
可以考虑一下变频技术,在人少或没人的情况下降低功率。

网友F:
可以增加一台空调专用的 变频器调节控制,这样就相当于无人控制拉.........我公司可以提供节能控制柜

?

网友D:
空调设计时已经安最高、最低天气对泵*15%选型。

网友G:
老跪什么啊?可以到我空间去看看我做的空调监控系统,欢迎批评指证,如果想做完整的方案和项目,出点钱比下跪快些!

http://4470800.qzone.qq.com?url=http%3A//imgcache.qq.com/qzone/client/photo/pages/qzone_v4/photo_list.htm%3F1.0.2.2%23a_id%3D302327205

?

?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进行水源热泵改造,这是所有氟制冷(热)机组的节能改造前景。

楼主:
个vghh 愧疚看杰克杰克即可看见愧疚

网友I:
加变频器是目前最节能的方法.

网友J:
我们是专业变频器厂家   你把具体要求发到我的邮箱  我们以前做过类似的方案  可以给你点帮助  caojun8040@163.com

网友K(2009-03-28):
我是专业做中央空调节能改造的,个人积累有八十家酒店宾馆的成功案例,可以联系我。344688998@qq.com

例如,江西省省赣州市赣电大厦,每月省电20000度。广东省清远市凯逸大酒店,每月省电17000度。汕头市民航大酒店,每月省电33000度。等等。

网友L:
改造前要先调查节能的余量(工频工况)的数据测量,不要以为改变频后就一定以为节能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进行水源热泵改造,这是所有氟制冷(热)机组的节能改造前景。

水源热泵改造,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N:
同意14楼的意见,在有节电空间的情况下,首先做总体方按,预算,具体节电方按,在知道工况下,才能商量。

网友O(2010-12-23):
看过很多 中央空调节能方案 无外乎 增设变频 通过外部温升差异从而给出模拟量信号 再由变频器 控制转速 调节水流速很多时候要调节原设备流量控制 甚至使其无效 从而实现所为的节能。但平心而论 很多进口中央空调 都有流量阀 必须达到一定流量 冲开阀门 才可运行 估计也是为了使管道内流量达到一定要求 防止管道积垢 避免造成管道堵塞。我看到的某些做法 某种意义上 美其名曰使流量“更有效率” 但带来弊病就是管道由于流速降低 使管道最终积垢 造成更换管道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