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的高低是否对所用电费有影响

楼主(2008-10-13):
根据有功功率=1.732XUIX功率因数,如果功率因数提高的话,根据式子如果电流I变化不太,那么有功功率会增加吗?如果有功功率增加那么不就是功率因数越高,交的电费越多,欢迎各位同行讨论

网友A:
功率因数低于0.9就会多付力调电费,高于0.9就不会付力调电费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国家有相关规定和标准,功率因数达到0.9(工业)或者0.85(农业)不计收力调电费,高于国标奖励用户力调电费,低于国标加收用户力调电费;具体标准可查阅相关规定。

网友C:
功率因素低要多付电费。

楼主:
功率因数低不要多付电费吧,但是如果功率因数低于0.9要罚

楼主:
我意思是说假设功率因数在0.95和0.91之间比,是不是功率因数在0.95时要比0.91时多交电费

网友D:
功率因数低,损耗增加,电度也会增加。

网友E:
恢复5楼:电业局规定,功率因数低于0.85一下,要加收电费,如果功率因数高于0.95以上,要对用电单位奖励。具体奖罚办法个个地区有差别。

网友F:
对一台电机而言,其功率,功率因数等参数由设计、制造工艺决定,实际使用中可用电容来补偿提高功率因数,但电机本身的功率、功率因数都不会改变,只是改变了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提高功率因数后,无功电流会下降,从而可降低一点线路损耗,但有功功率的有功电流没有变。电度表计量的是有功电度,因此功率因数高低对有功电量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恢复5楼:电业局规定,功率因数低于0.85一下,要加收电费,如果功率因数高于0.95以上,要对用电单位奖励。具体奖罚办法个个地区有差别。

是吗,这个规定还没注意到,偶这里低于0.9以下就加收电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