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呀!

楼主(2008-10-13):
     第一次使用mcgs,是与s7-200通讯,按照教程上的方法,在设备组台是,先添加“通用设备”中的“串口通讯父设备”,在添加s7200-ppi设备”到“设备工具箱”中,但在设备组态窗口中添加了“串口通讯父设备”后,在其下添加200-ppi设备时,提示“父设备与子设备驱动文件类型不匹配”。

昏呀,这可是按照他们的教程作下来的,不知道那里有问题?

楼主:
昏,问题解决了。应该添加根下的“通用串口父设备”,看来mcgs确实不是很好用,自己的培训文档上都是错误,真不知道这种东西用在工程上能不能让人放心呀。

网友A:
试下易控吧,先给正版无限点光盘试用。

索取方式:010-51658941-801   zuodong@controlease.com 左先生

网友B(2008-11-30):
我也遇到搂主说的问题,把程序卸载重新装也不行,幸亏看到你的帖子才解决。多谢,向你致敬!!

网友C:
我同意一楼的意见,MCGS在使用时 ,必须按操作步骤来才行,如果在操作时出现问题,它将无法继续运行下去。

网友D:
MCGS运行时不能修改组态,一旦修改,保存就死机。

网友C:
我现在的庄子上的MCGS与下位机无法通讯,而且用管理员推系统时出现错误,一直无法恢复,想想办法啊

网友E:
我用MCGS大半年了,从没有遇到楼上你们说的那些问题,

你们所说的那些问题都是因为你们对MCGS不了解或者不熟悉,还有就是我用过组态王、力控、紫金桥……感觉MCGS最容易上手,容易学。

本人实话实说,决不是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