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590求助

楼主(2008-10-13):
我厂多台590调速器,如在运行中遇电压突然降低或停电就烧模块,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没办法么?
?

网友A:
这个相像我们也遇到好多这样的

网友B:
把急停时间拉长试试。或者换大一规格的模块。

网友C:
可以加一个UPS不间断电源给590的控制电源,功率3KV可以,在停电时保持控制不断电

网友D:
590硬件故障报警联系013893683865

网友E:
给590的控制电源加一个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