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电磁炉炸保险

楼主(2008-10-13):
九阳电磁炉保险爆了,打开检查有个功率管短路了(h20t120),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还有个整理桥rs2006m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A:
可能渗水或功率开关管温度超高,开关管坏了还会引起其它零件烧坏。

网友B:
整流桥按二极管检测即可,烧的功率管可用FGA25N120替代,网上介绍电磁炉维修的方法多的是,相当好修!

网友C:
我的美的电磁炉炸了两次保险了.都是要换IGBT,每次修理费70元左右.IGBT有那么贵吗?

网友D:
换IGBT看看,

一个约10多元,

网友E:
详详细细的检查和修理请看08年5至10期的(家电维修).

网友F:
换IGBT,换保险,检查下谐振电容,整流桥,谐振电容要测容量否着很容易击穿IGBT,最后看下散热风扇.

网友G:
这个问题我来解决吧:

炸保险,一般都是IGBT,整流桥击穿!更换好之后,还要检查或更换驱动集成电路TA8306,没有驱动集成电路,应检查8050t和8550。如有损坏,应更换。

上述工作做完后,要把加热电感摘除一端,并上一个60W灯汇,开机试机,一般要求IGBT触发端要没有正电压。可以接上加热电感,试开机!

网友C:
那2kw的电磁炉上用的IGBT要多少钱一个?我原来修电磁炉时维修人员说是65元一个的.

网友F:
那2kw的电磁炉上用的IGBT要多少钱一个?10元

网友H:
用的IGBT修起来很麻烦,还是 用可控硅的好修一些!FSD200?? 电阻一换基本解决问题。

网友I:
我重新换了新板子只要80元

楼主:
不装IGBT是否可以通电试试其他部分有无问题?谐振电容怎么检查好坏?

楼主:
花了15元买了个FGA25N120换上问题解决了.

网友J:
合肥买两个管子的价格都在10元左右,电磁炉很好修,一般是功率管和肖特基管(整流部分)坏,我还遇见过两次与线盘并联的电容击穿的故障

网友J:
一套新板子上次问了一下好象是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