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线速度和角速度?它们如何转换,谢谢了!!

楼主(2008-10-13):
哪位朋友可以告诉我下什么叫线速度和角速度?它们如何转换,因为在一些程序里经常用到它们,V=S/T是什么速度啊

谢谢您们,

网友A:
以皮带轮为例:

皮带轮上的皮带速度就是线速度,也就是物体的直线速度,单位是m / 秒。

皮带轮的每秒所转过的弧度,是角速度,单位是(弧度 / 秒)rad/s。

网友B:
V=S/T是线速度

楼主:
它们如何转换啊

网友C:
线速度就是平时我们最常用的速度,角速度简单的说就是汽车在一个圆形跑道上一秒跑几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线速度就是平时我们最常用的速度,角速度简单的说就是汽车在一个圆形跑道上一秒跑几圈,

网友E:
线速度V=ωR

角速度是单位时间转的角度ω=θ/t,或ω=2π/T

θ:转的角度

t:转θ角花的时间

T:转一个圆周花的时间

ω:角速度

R:半径

网友F:
线速度=角速度×半径

网友G:
线速度=角速度×半径 即V=ωR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顶???????????????????????

网友J:
你要这个公式吧ω=2πn/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