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RC最高可以上多少M的晶振?

楼主(2008-10-13):
20M到不到的了?平时用的都是12M的多

网友A:
请看下述网页:

http://www.mcu-memory.com/datasheet/stc/STC-AD-PDF/STC89C51RC-RD+_GUIDE-CHINESE.pdf

STC89系列单片机最高时钟频率为 0-80MHZ, 可远高于20MHZ.

网友B:
20M肯定可以达到,最高用24M都可以的。

网友C:
20M没有问题,我用20M双倍速(6T一个周期)相当于40M。

网友B:
宏晶公司的80M是40M双倍速晶振(6T一个周期)相当于80M。 我最高用过22.1184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