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计量问题

楼主(2008-10-13):
电流计量问题

高压电机的电流想采集到PLC,想在原系统的电流表的二次回路上加个互感器,送入电流变送器再到PLC.这个误差会很大吗?

不知道各位同行还有其它好的方法?

网友A:
还是用电流变送器比较好。

网友B:
没问题,偶这里“加个互感器,送入电流变送器”用的很多,楼主选好元器件就可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