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linx的连接

楼主(2008-10-13):
我用2711nc13的通讯电缆,连接电脑和触摸屏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设置rslinx,我在rslinx里添加拉AB_KT-1 DH-485的时候我的电脑重起,然后我再打开rslinx之后,在configure dirvers里面想删除AB_KT-1 DH-485这个驱动,每次点击delete的时候,电脑会出现蓝屏后重新启动,怎么都删除不掉,希望大家帮帮忙啊,我的信箱zyq_abc@126.com.qq:79347273,

网友A:
你的触摸屏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B:
你添加的驱动有问题,应当有1747-PIC/AIC协议连接触摸屏:RS232(DH485)。

关于如何连接我写过专门的案例,需要的话发邮件给我:aurorawell@hotmail.com,并提供联系方式。

网友B:
Subject: 使用带有(RS232-9针)接口的PanelView600与SLC500的通讯。
PanelView600型号:2711-K6C5 PV600 Color Key
Ports: Physical—RS232 Protocol: DH485
SLC500 Processor型号:1747-L551B 5/05 CUP–16K Mem. OS501 Series C
组态步骤:
1. RS-232( DH-485 Protocol ) Connection to SLC 5/05 (Point to Point)

Connection Diagram

Important: You must configure the Channel 0 Port of the SLC 5/05 controller for DH485 communication using the RSLogix 500 software.
Note:使用RS232(DF1 Protocol)下载SLC5/04程序组态时,当你把Chnannel 0设置为DH-485协议时,会出现通讯连接冲突,导致用原来的串口线(DF1 Protocal)无法接通SLC5/04,处理器的故障灯出现红色闪烁状态。
Fix:停电,把SLC5/05处理器从槽中拔出来,摘掉连接电池的连线,然后把GND,VDD引脚进行短路(持续60s),此时处理器恢复回出厂缺省状态(原来存储在处理器里的程序将会丢失!)
2. 使用带有RSLinx(Above Ver 2.02)软件的PC与PV600进行通讯:
驱动程序:1747-PIC/AIC + device
(Note: Possible Not available in Win2000 OS)
2.1. 在驱动程序下拉列表里选择:

添加该驱动程序,这时可能会出现以下故障界面:

2.2. 恢复方法是在开始菜单里选择:
默认方式是:Always Run As Service

停止运行RSLinx,取消Always Run As Service选项:

2.3 组态界面:

Note: Station Number is not equal to the PV600 Node number!
组态完成后,重新启动计算机,这时RSLinx与PV600建立号了通讯连接,如图示:
3。 使用PanelBuilder32软件来建立一个新项目:
(1)、运行PanelBuilder32,新建一个项目,如图示:

输入项目名:New,选择PanelView的类型:PV600,通讯协议:DH-485,选择PV600具体的系列号和版本号:2711-K6C5 PV600 Color Key, FRN 4.10-44. XX
(2)、Application Setting?Communication Setup ,设置与之通讯的SLC500处理器。如当前的处理器是SLC 5/05, Node Address:1
Node Name:Slc500,如图示:

(3)、编辑Control Tags,建立与SLC500通讯的数据标签,该标签名任意设定,其地址则应对应具体的SLC500寄存器地址,如图示:
Tag Name: N1
Data Type: Signed Integer
Node Name: Slc500
Tag Address: N7:0

(4)、检查没错后,下载项目程序:File?Download ,如图示:

(5)、下载完项目后,把DH-485线从PC上摘下来,连接到SLC5/05的RS232口上,此时如果出现“Required network node(s) not found”,说明当前的SLC500处理器的Channel 0还没有被设置成DH-485协议(默认:DF1协议)。
4. SLC500的Channel 0设置成DH-485协议:
Controller?Chnnel Configuration弹出通道组态菜单,如图示

下载后连接在Channel 0上的PV600即可与SLC500正常通讯。

网友C(2008-11-27):
不错,学习了,遗憾的是没图。

谢谢!

网友D(2009-04-08):
SLC500的Channel 0已经改成DH-485了,以后怎样通过电脑连接SLC500, Rslix上怎样配置,用什么协议,什么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