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控制到底是微机板好还是PLC好

楼主(2008-10-13):
  现在有可以自己编程的微机板,还带串行通讯,加上自己完全组态,编写显示画面,

   不错哟!大家可以交流下,到底是用PLC好还是用微机板好!

    各有什么样子的特点和区别,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下!

网友A:
我认为还是PLC好,便于维护。

网友B:
使用PLC好,不光便于维修,关键是控制部分更容易为大多数人接受和了解.使用微机板,编写的程序不容易为大多数人了解.

网友C:
应该慢慢都是用PLC了吧 现在PLC又不贵

网友D:
在能实现同样功能,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我选择容易维护,使用稳定可靠的产品

网友E:
还是PLC好,便于维护,在线监控程序很方便。

网友F:
高层用微机板,低层用PLC。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还是PLC好,便于维护。

网友I:
还是PLC咱用着方便和习惯些

网友J(2010-04-23):
还是PLC好呀,维修方便

网友K:
我选择PLC,高层的做成通讯板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L:
目前还是单机板的多哦, 还是用PLC以后用户维护方便些。

-------------------------------------------------
二手PLC 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编程电缆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网友M(2010-09-06):
如果微机扳子能够做的像德国蒂森电梯的板子那样可靠倒也不必采用plc了

网友N:
电梯算是专用设备了,应该可以做成集成电路板,算是专用控制器了。

网友O:
从使用人的角度来看,希望是PLC控制,有利于电梯的维护。

从生产厂的角度来看,热衷于单片机控制,生产成本低,便于程序保密。

网友P:
作为一个成熟的东西,实在太成熟了。用单片机的话成本低很多很多。你把一个最高档的控制设计好。然后大量做板。要低端的话就不装一些东西,像电脑主板,里面有很多空挡的。除非是小板,否则应该是设计得不好。要什么插什么,更像电脑了。何必要用PLC。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作为一个成熟的东西,实在太成熟了。用单片机的话成本低很多很多。你把一个最高档的控制设计好。然后大量做板。要低端的话就不装一些东西,像电脑主板,里面有很多空挡的。除非是小板,否则应该是设计得不好。要什么插什么,更像电脑了。何必要用PLC。

成熟的东西使用单片机就比较好,最好是让单片机这块也能做到模块化。

网友P:
不行,

有行业才有模块化。一旦成为模块化就叫卡了。

网友Q:
呵呵,模块化可能又变成PLC了。

网友R:
要考虑价格和用途。

网友S:
plc的好,考虑维修方便和习惯。

网友T:
现在很多品牌电梯都是微机板控制的。。。。。。

网友U:
微机板简便使用,看个人适用了

网友V:
单片机控制,生产成本低,是趋势。电梯是简单控制系统,将来发展应该模块化,监控程序完善,故障报警显示覆盖完整。

网友W:
PLC+变频+数显+hmi是今后电梯的主体。全智能自动化。

网友X:
微机板会不会稳定性得不到保障,呼啦一下。。。

网友Y:
PLC用得越来越多!

网友R(2010-11-28):
PLC在功能上没有微机板好。

网友Z(2011-01-07):
不管什么,国内有很多做电梯我瞧不起

质量不咋的,偏偏还要在程序里面给人家设定不能运行好赚取维修费(电梯所有都是好的,就是程序里面锁定不能运行)

这样怎么能够做强做大!

网友AA(2019-05-26):
单片机控制,生产成本低,是趋势

网友AB:
我认为还是PLC好,便于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