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型编码器Z相作速度测量.

楼主(2008-10-14):
增量型编码器Z相作速度测量.

因为X0 X1付于A与B相,X2作Z相,计数器为C251,故不用再用SPD指令.

现还需要Z相测量机器速度,机床速度为60---1200SPM..请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隔一段时间读一次 计数器值 假定为S1?上一次读的值为S0

与上一次计数器值比较即S1-S0=S

?S/T=V

网友B:
不能使用SPD的话只能采用中断取样,因为程序扫描时间会增加取样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