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伦通人机界面切换页面时显示基本窗口必须满屏大小

楼主(2008-10-14):
各位前辈,请帮我指点一下,我把编辑好的程序上传到屏里,在切换窗口时显示基本窗口必须满屏大小,不管切换哪个都是这样我看了下我的窗口的大小没错时320*240,请各位前辈帮帮我谢谢

网友A:
你可能选错触摸屏的型号了,你选择5.6寸对应的触摸屏型号,并且对应到320*234分辨率的那种试试看。

网友B:
呵呵;对应的分辩率选错了;

改成320X234就行了;

网友C:
里面有一个选项,可以去掉边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对应的分辩率选错了;

改成320X234就行了;没错,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E:
你加我QQ,470331240,或者打我电话,021-62458703-116 我帮你解决技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