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AIW和模拟理输出AQW的具体用法

楼主(2008-10-14):
请教各位高手,能给我这位菜鸟讲解一下模拟量输入AIW和模拟量输出AQW的具体用法吗???

能举例说明呢???谢谢!!!!!

网友A:
简单点说0-20MA对应0-32000 线性的,自己换算吧 对AQW也是同理

网友B:
模拟量分几种类型,但是他们都要用FC105  FC106来进行转换。想给你个图片可是我不会发。你自己看手册吧。

网友:
先说AIW吧。比如,传感器是0~20mA输出,0~100Mpa的压力变送器。对应PLC模拟量采集数据就是

0Mpa对应0mA对应AIW读数=0

50Mpa对应10mA对应AIW=16000

100Mpa时对应20mA对应AIW=3200,

举例,当读取AIW是8000时。则表示这个时候压力传感器在8000/(32000-0)=0.25=1/4的位置。这个时候就如指针压力表一样指在1/4的位置是25MPa。转换方式就是

[(8000-0)/(32000-0)]*(100Mpa-0Mpa)=25Mpa.

假如换成是4~20mA的表则由于下沿是4mA。而模拟量采集模块只能0~20mA。这个时候就要换算:

4mA/20mA=0.2=1/5时AIW=0.2×32000=6400。

代入上面的表,[(8000-6400)/(32000-6400)]*(100Mpa-0Mpa)=6.25Mpa

对于输出其实类似。输出是0~20摄氏度,对应0~10V对应AQW就是0~32000。

假如要控制在8度,也就是要输出4V,也就是要给AQW数值是12800。

楼主:
谢谢各位行家,希望像6楼那样多多举例,最好在附上些程序,谢谢!!本人是菜鸟,还是详细些的好,谢谢!!麻烦各位了

网友C:
可以调用系统功能,或自已做个程序进行比例转换,其实就是进行算数运算,

?

网友D:
这里PIW752是压力输入点,15是压力上限,0是下限.输出值MD110

网友E:
踩踩,回答都很好,拜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踩踩,回答都很好,拜读了

网友G:
很详细,受益匪浅,谢谢大家的讲解。

网友H:
请教各位高手S7-200PLC如何通过触摸屏控制电机的运转并调速???谢谢了!!!

网友I:
楼主承诺的悬赏太多了,但兑现的很少,学习的态度可嘉,但这样不好!!!!!

网友J:
给个下载地址给你,下载学习后对你很有用

http://www.stcmcu.cn/bbs/read.php?tid-1487-page-1-fpage-1.html
好的别忘了给点分哈

网友K:
西码说的很好,受益匪浅.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先说AIW吧。比如,传感器是0~20mA输出,0~100Mpa的压力变送器。对应PLC模拟量采集数据就是

0Mpa对应0mA对应AIW读数=0

50Mpa对应10mA对应AIW=16000

?

举例,当读取AIW是8000时。则表示这个时候压力传感器在8000/(32000-0)=0.25=1/4的位置。这个时候就如指针压力表一样指在1/4的位置是25MPa。转换方式就是

[(8000-0)/(32000-0)]*(100Mpa-0Mpa)=25Mpa.

假如换成是4~20mA的表则由于下沿是4mA。而模拟量采集模块只能0~20mA。这个时候就要换算:

4mA/20mA=0.2=1/5时AIW=0.2×32000=6400。

代入上面的表,[(8000-6400)/(32000-6400)]*(100Mpa-0Mpa)=6.25Mpa

?

?

对于输出其实类似。输出是0~20摄氏度,对应0~10V对应AQW就是0~32000。

假如要控制在8度,也就是要输出4V,也就是要给AQW数值是12800。

100Mpa时对应20mA对应AIW=3200,少了个零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先说AIW吧。比如,传感器是0~20mA输出,0~100Mpa的压力变送器。对应PLC模拟量采集数据就是

0Mpa对应0mA对应AIW读数=0

50Mpa对应10mA对应AIW=16000

100Mpa时对应20mA对应AIW=3200,

举例,当读取AIW是8000时。则表示这个时候压力传感器在8000/(32000-0)=0.25=1/4的位置。这个时候就如指针压力表一样指在1/4的位置是25MPa。转换方式就是

[(8000-0)/(32000-0)]*(100Mpa-0Mpa)=25Mpa.

假如换成是4~20mA的表则由于下沿是4mA。而模拟量采集模块只能0~20mA。这个时候就要换算:

4mA/20mA=0.2=1/5时AIW=0.2×32000=6400。

代入上面的表,[(8000-6400)/(32000-6400)]*(100Mpa-0Mpa)=6.25Mpa

?

?

对于输出其实类似。输出是0~20摄氏度,对应0~10V对应AQW就是0~32000。

假如要控制在8度,也就是要输出4V,也就是要给AQW数值是12800。

不错,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O:
模拟量输入模块的量程有dc 0~10v? 0~5v?? 0~1v?? 0~500mv?? 0~50mv???? _+2.5v??? _+5v??? _+1v?? _+500v??? _+250mv??? _+100mv??? _+50mv??? _+25mv??? 0~20ma?? 4~20ma等。量程采用模块上的DIP开关设置。模拟量输入模块单极性全量程输入范围对应的数字量输出为0~32767。双极性全量程输入范围对应的数字量输出为-32767~+32767

例如压力变送器0~10mpa的输出信号为dc4~20ma??? 4~20ma对应的数字量为6400~32000以下跟6号楼一样

能力有限仅供参考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及时回复!!通过大家的答案另本人受益匪浅!!本人在这也是初来乍到!!也没注意积分的问题,看人家悬赏我也就跟着写了!

请大家见谅!我的积分够了一定回报,我保证!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P:
最好自己作个子程序转换,4mA对应27648,0mA对应 0,如果用FC105,FC106功能块,那么在输入低于4mA或高于20mA时功能块报错误,输出不便,对于电子称等设备就不适用了.

网友Q:
???????????????????????????????????? PT100.????要用FC105 FC106来进行转换吗?

网友R:
模拟量输人ai 来自现场仪表或二次表,根据不同的plc,线性对应的话,plc读入数 除以? 模拟量量程对应数(不同的plc有不同的对应数,s7300,400是0~27648)? 乘以? 实际测量量程(一般是一个低限值,一个高限值)

模拟量输出ao一般去现场控制阀开度,电机转速等,处理过程跟输人相反。

网友S:
觉得还是六楼说的比较好,如果每个人都像他说的这样容易接收我的PLC水平也不至于这么烂了。谢谢了

?

网友T:
如果要求浮点数的话,先要将AIW转换成双整数(语句为ITD),再将双整数转换为实数(语句为DTR),再来和27648.0相除,乘以你的量程(注意要用实数),加上你的下限值即可。前面说的是压力时的采集公式,如果是温度的话,也一样先将AIW转换成双整数,再将双整数转换成实数,乘以0.1(注意除以10会出错)。如果是流量,则要采用温压补偿方式,第一步是先差值转换成压力方式,第二步是采用温压补偿。

网友T:
模拟量输出则要用西门子的,FB41即PID方式。注意要选用手动还是自动,如果手动就只需要注意手动值即可,如果自动,你就需要注意给定值反馈值,P、I、D的选择和GIAN,Ti,Td的值,值的多少一定要满足控制要求才行。从你给出的AIW和AQW知道,你的语言方式选成了德文,一般都是用英文,当然如果你本来就会德文到是不存在,要是你也和我一样,就只会英文的话,建议你将语言改英文。

网友:
我也用到了第一次就算错了结果显示差了很多给大家分享很好

网友U:
看了这样的文章 好舒服........................................顶6楼

网友V:
正是我之所求..................谢了.

网友W:
6楼的同志 谢谢了,以后得多向你学习

网友X:
AIW和AQW 是S7-200的吧?  按照6楼的算。

如果是300 就照9楼的方法做

网友Y:
AIW可以用0~20MA或者0~10V电压信号.当然也可以用4~20MA ,0~5VDC等信号.在PLC内可以转换成32000.输出是一样的,32000可以转换为电压或者电流输出.

网友Z(2008-11-19):
这是是200的,你用MOV就可以把模拟量的值送到你指定的位置

楼主:
谢谢各位,真是受益非潜。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更清晰,更详细的解释,请发贴

网友AA:
很好 学习了 ,多多发帖

网友AB:
引用 网友M:

先说AIW吧。比如,传感器是0~20mA输出,0~100Mpa的压力变送器。对应PLC模拟量采集数据就是

0Mpa对应0mA对应AIW读数=0

50Mpa对应10mA对应AIW=16000

100Mpa时对应20mA对应AIW=3200,

举例,当读取AIW是8000时。则表示这个时候压力传感器在8000/(32000-0)=0.25=1/4的位置。这个时候就如指针压力表一样指在1/4的位置是25MPa。转换方式就是

[(8000-0)/(32000-0)]*(100Mpa-0Mpa)=25Mpa.

假如换成是4~20mA的表则由于下沿是4mA。而模拟量采集模块只能0~20mA。这个时候就要换算:

4mA/20mA=0.2=1/5时AIW=0.2×32000=6400。

代入上面的表,[(8000-6400)/(32000-6400)]*(100Mpa-0Mpa)=6.25Mpa

对于输出其实类似。输出是0~20摄氏度,对应0~10V对应AQW就是0~32000。

假如要控制在8度,也就是要输出4V,也就是要给AQW数值是12800。

网友AC:
温度的模拟量输入用FC105计算出的结果是错误的.

网友AD:
各位,想问下,要将模拟量的读入值显示在触摸屏上,输出值在程序中要做哪些处理?比如要不要模拟输出模块什么的?还是就像输入那样换算后自己对应到触摸屏变量?

网友AE:
需要取整数处理,否则它不显示。

网友AE:
需要取整数处理,如你不计较数值的精确度直接加上ROUND AIM0取整既可,如需要精度的话需要把数字放大后取整,然后再屏上缩小即可。

网友AF:
谢谢两位,我想我应该明白了!

网友AG:
请问输出地址如何分配?如果我用的是扩展模块,地址应该怎么写?我没用过西门子的模拟量!

网友AH:
谢谢楼上几位大虾的讲解

网友AI(2012-03-26):
解释的很详细,拜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