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配电柜内接地是否合格怎么测量?阻止是多少?

楼主(2008-10-14):
请教各位大虾,用万用表测量配电柜内的接地是否合格应该如何测量?阻值是多少?

谢谢回复!!!

网友A:
用兆欧表来测量,用500V档,阻值1兆欧以上,越大越好。

网友B:
你是想测配电柜与接地体的连接是否完好?还是测量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后者的话要用专门可测接地电阻的仪表,普通万用表无法测量。

网友C:
呵呵,一楼搞错没有,还“越大越好”。

网友:
接地电阻越小越好。大部分情况用3位半的普通万用表打通断,或用小电阻档打电阻值就可以了。能用4位半更好。。一般应小于4欧。

专用仪器虽然是专用的,也说是这么回事,但其实在特殊场合要求才会拿出来用。。。平时很少用。

网友D:
应该用接地电阻测试仪。万用表的输出电流太小,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
输出那么小的电流都可以流通通过,那不是更好么??

网友E:
要可靠的话,还得使用接地电阻仪才行.

网友F:
小于5欧就行啊?

网友G:
一般应小于4欧。同意!

网友H: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测量配电柜的接地电阻应该是多少为好?应该用专业的测量接地电阻的摇表进行摇测,一般阻值在4欧姆一下。

网友I:
这只能用兆欧表来测量,选用500V型的,电气柜阻值小于4兆欧,系统柜阻值小于2.5兆欧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这只能用兆欧表来测量,选用500V型的,电气柜阻值小于4兆欧,系统柜阻值小于2.5兆欧

实在看不懂,请楼上能给大家说说原理吗?

网友J:
万用表打通断,越小越好,一般应小于4欧。

网友B:
请教几位能用万用表测接地电阻的朋友,例如我把一根钢管打入地下,现在要测量这根钢管的接地电阻,万用表的一支表笔接触露出地面的钢管,那么另一支表笔该接那里?谢谢!

网友K:
要用电桥量的!楼上的兄弟们都不正确!

网友D:
电桥不行。输出电流不够。应不小于10A.

网友L:
小于5欧就行啊? ..................

网友L:
共同探讨......................................

网友M:
晕了,最好的方法是用专用的接地电阻测试仪,其他的都是比较而已,只能是自己骗自己,根本就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