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746-NI8坏的问题

楼主(2008-10-14):
当1746-NI8坏的时候,会造成CPU报错,导致整个系统无法运行,有没有什么方法不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即NI8坏,除这个模块上的量不显示以外,系统能正常运行.望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把通道 UNENABLE ,或者 这个模块 UNENABL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