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电机问题?

楼主(2008-10-14):
我厂一台水泵因选型过大,(电机功率为22.5KW,三角形接法)出现出水压力过大,达到了6KG,而设备对水压要求在2KG左右,否则易坏密封,现准备改为星形接法,不知道能否降低水压,并能否长时间正常工作?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出水压力过大应该是泵的转速太高,因此应该设法降低水泵转速。如果把电机改成星形接法,降低了电机功率,但转速只是略有降低,估计难于达到目的。不过你可以试一下,只要保证接成星形后电机电流额定电流的三分之一,就能长期运行。

网友B:
根据你所叙述的水泵参数,如果接成星形接法,水泵是不能长期运行的,否则会损坏电机。要想降低水泵扬程可用以下方法(不更换水泵的前提下):1、更换控制设备,将原控制设备换成变频器控制。2、如果是多级泵可以将其中的一个叶轮拆除(从扬程来看你的泵应该是多级泵)

网友C:
去安装一 个 溢流截门就 OK了

网友D:
同意工控追求的意见。

网友E:
改星型接法,电机会发热很历害的

网友F:
水泵改接成Y接,降低了水泵电机的工作电流,对电机并无害处,但想把水压从6KG降到2KG难以实现,只有拆除部分叶轮,最为直接有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所叙述的水泵参数,如果接成星形接法,水泵是不能长期运行的,否则会损坏电机。要想降低水泵扬程可用以下方法(不更换水泵的前提下):1、更换控制设备,将原控制设备换成变频器控制。2、如果是多级泵可以将其中的一个叶轮拆除(从扬程来看你的泵应该是多级泵)

?

赞同

楼主:
不是多级泵,具体什么泵我也叫不上来,只知道要灌引水才能正常工作的泵,楼上说换变频器来控制是不现实的,成本太高,还不如把整个泵换掉,溢流阀门也已经安装,水压只下降了一点点,可能是管径太小了,现准备加大管径再试一下。

网友B:
楼主你能说明一下你水泵的型号吗?通用离心式水泵单级扬程达到60M左右的很少见。另外水泵的扬程于管道直径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要说有关系就是你加大了管径减少了水泵的管道阻力,反而加大了扬程。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更换管道,建议你不要更换。当然,如果管道的直径太小,管道阻力大,是会增加电能的消耗的。

网友H:
东莞工控自培训加QQ群:70915707,我们有大量西门子,三菱PLC的资料

网友I:
同意装溢流阀,这样比较经济!要不就装个变频器!

楼主:
我前面说的溢流阀严格来说应该是卸流管,也就是在水泵的出口处加一个水管使水回流到水池里。这样水压就应该能降下来。

网友J:
装个变频器调速.

装平衡阀.安全阀

计算切割叶轮

.......

网友K:
上边的能不能说说为什么改成星形接法电机不能长时间运行,空载电流是原来的1/3,功率降低,而电机的能力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为什么不能长时间运行。我还是菜鸟,有没有高手解释下。?

网友L:
泵类负载是和转速有直接关系的,你说的换成星形的做法其实就是降压调速,三相异步电动机是不适合降压调速的,只是用于风机和泵类的时候可以做到,但是范围很小,你说的情况是空载的时候会降低电流,或者是轻载的时候,但是负荷大的情况下转差率会增加,转差损耗增加,电机会发热严重,严重的情况下会烧毁电机,你想降低泵的压力就是楼上说的拆除个别的叶轮,或者变频调速,或者换水泵,其实我也是菜鸟,不过你还是有什么不明白的情况可以加我QQ我们共同探讨。654938206.

网友M:
事实上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是不允许降低转速的,这是结构所决定的,与功率无关。你从角接改为星接,事实上是降低了每相线圈的电压,所以不允许的原因在于这样做的结果势必造成电流的增大,因而烧毁电机。不要通过空载电流的降低想当然地以为带负荷后仍然如此,除非本来就是“大马拉小车”,否则你只要正式运转马上就知道我所言非虚(很短时间不会造成马上烧毁的)。

一定要利用原套设备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有经验的电机修理厂,有时候或许能在不改变内部嵌线的前提下,仅通过接头的改变即可把例如原来的四极变成六极或者八极,这样就直接降低了电机的转速从而降低出水压力,这样做的结果事实上也降低了需要的功率。例如你原来是四极的电机需要22.5KW,如果有六极电机,则只要15KW就足以胜任。从长远考虑,节约的电力足够你更换一个新电机的费用,当然你原配的电机还可以改做其它用途哈。

网友N:
换一个低压力的叶轮,可以实现你的要求。我们这里改造过。

网友O(2008-12-27):
金碗乞丐说的有道理。

网友P:
装溢流阀,这样比较经济!要不就装个变频器!

网友Q:
加个变频器就可以了 ,调它的频率来控制。

网友R:
可以装一个阀门用手动控制,在满足压力的情况下,流量是不是满足要求,但电机电流下降,功率因数偏低,并一个10KVAr电容以补偿

网友S:
1换成变频器控制! 2阀门用手动控制! 阀门控制不知道你的水管不知能顶住不!!!!

网友T:
换成变频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