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的脉冲输出这样写,控制伺服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8-10-14):
台达EH的脉冲输出这样写,控制伺服有没有问题

就是控制伺服旋转一定角度,需不需要设置什么PLC的寄存器啊?

就是置标志位M0开始发送,发送完后把M0复位。如果信号再来,再发,这样写对么

网友A(2008-11-29):
应可以吧,要不你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应该可以的,可以试一下,不行的话就加个RST M1029,或者用M1029的上升沿触发

网友C:
需要复位m1029.不然只发一次。

网友D:
程序步多时不能这么编,

取M1029的上升沿,解锁程序放于发脉冲程序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