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的硬件高速脉冲输出是不是只要写计数器号就可以了

楼主(2008-10-14):
台达EH的硬件高速脉冲输出是不是只要写计数器号就可以了

比如C241,然后 DINT C241 K1000

对么

设置单相,或者AB相输入怎么做啊

网友:
台达软件有一个向导。可以看一下。。。。刚刚打开软件,看了下。。。里面有选择1相1输入,1相2输入和2相2输入。。。。。。选择不同的计数器模式。和不同的输入点。这个需要参考编程手册有关高速计数部分对地址的定义。没有用过台达的高速计数。但应该是这样的。

假如不用向导的话。那就要看一下特殊m和特D的定义了。。

另外采用hc0计数器。则1相一输入用的是c241,1相2输入采用C246,2相2输入采用C251.

计数器hcs0

C241时,x0入,x2清除计数,x3启动

c246时,x0上数脉冲入,x1下数入,x2清除,x3启动

c251时,x0A相,x1B相,x2清除,x3启动

启用C251时,还需要设定多倍频模式,D1225。=1为一倍頻,=2为2倍频,=3为3倍频。=4为4倍频。

这个详细解说在编程指南程序篇2-25。有详细介绍。。。有例程。

网友A(2008-11-29):
我上次用了EH的高速计数器,我用的是内部复位和启动功能,开始怎么也不计数,看了很多次手册原来还要去启动M1273

网友B:
多看一下手册吧,上面比较详细,然后在用软件中的向导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