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odbus组网的一个疑问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楼主(2008-10-14):
各位大大们好。

我现在有一个疑问。采用modbus 485主从协议时,大部分都是采用单主站1:N环网的形式进行组网。

但是在实际项目中经常碰到是假如采用环网,布置线路会七转八弯及其费线缆。。现在我想问下能不能进行tcp/ip式的树状网络布置?

我在baidu。google上没有看到类似案例。手边又没有modbus的协议说明。。。。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当建立环网,总线长度已经是1000m左右了。而从站与总线采用三通进行连接。三通到从站的最远距离是多少????三通是无源的。。假如有源三通呢???

网友:
没有熟悉的么?????????????????

网友:
还是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A(2009-04-09):
我们在今年4月份有个项目就是因为布线麻烦,所以用了三通无源的接线(有2处使用),结果是通讯速度超慢大约2分钟数据才到,分析应该是数据冲突的问题,后来把其中一个从站的线拆了才解决问题。所以树状网络布置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我拿了modbus的简要协议看了下,里面没有这方面的说明。只是提出总线式可行,而其他的行不行,没有说明。看兄弟的实践,可能确实不好用吧。。不过这个事情我这边已经解决了,最后用的是光纤以太网。。。。。毕竟做工控,安全稳当是第一位。。。。改光纤跟客户商量决定的。客户比较认可光纤的方式,并且在金额上给予一定的增加。这边虽然少挣点,但是各方面来说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