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厌只有两张纸的电气图

楼主(2008-10-14):
自从我们单位来了老外的技术顾问,所有电气图纸按照欧洲标准绘画,并不是按中国的习惯只有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的简陋的图纸。后来给印度人做介绍时,就是因为我们做得比较详细所以中标。相反国内的顾客频频说看不懂我们的图纸,要求我们改成他们看得懂的形式。可老外死也不肯,认为标准就是标准,干嘛要搞什么中国特色的。老实说,我也讨厌只有两张纸的电气图,太粗糙了。

网友:
自从我们单位来了老外的技术顾问,所有电气图纸按照欧洲标准绘画,并不是按中国的习惯只有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的简陋的图纸。后来给印度人做介绍时,就是因为我们做得比较详细所以中标。相反国内的顾客频频说看不懂我们的图纸,要求我们改成他们看得懂的形式。可老外死也不肯,认为标准就是标准,干嘛要搞什么中国特色的。老实说,我也讨厌只有两张纸的电气图,太粗糙了

没有搞懂楼主的意思~~~最后楼主讨厌的是国内习惯的2张纸的图么??

其实正常来说我接触的所有项目都是由两步份组成。

1、(我猜可能是楼主说的国内方式),这部分是一张或两三张巨大的图纸。里面有布置,配置。等等实际上通俗点就是设计的设备位置、电缆沟等的电气图

2、(我猜可能是楼主说的国外方式),这部分是N多张A3、A4图纸,其中就包括部件原理图、配电图、配线图、柜体布置图、线缆线号图、组态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