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咋的电池没完没了的报电量低?

楼主(2008-10-14):
哥哥们 :

三菱Q系列PLC,咋的电池没完没了的报电量低?换了新的也报警,能帮帮我吗?

如果换存储卡,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A:
换完电池后,应该使用RESET/L.CLR开关将CPU复位或者运行LEDR指令,此时报警灯将熄灭。

以上~~~

网友B:
1,参数设定不检测电池就算了吧!

2,如果真的是电池ok还报错的话,硬件故障,找到电池的正极焊接一条跳线到IC:PC98005E-A的第几个脚忘记了,量一下就知道了 !

网友B:
楼上的动作要先做,呵呵!

网友C:
电池都换过了,电源肯定关过了吧,关电源错误不复位么?所以应该是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D:
PLC锂电池 伺服电缆 PROFIBUS 连接器
承接工程编程设计 控制柜配电柜调试 DEVILBISS-JGX-502喷漆枪
三菱AQ 欧姆龙C200H低价
广州杰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天河软件园建工路11号4楼B32
联系人:王涛 电话: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OICQ:56583310 阿里旺旺号:monkeywork

网友E:
你是带电换的吗?你把 CPU打到STOP,换完以后在打过来,在拨一下RESET

网友F:
你把CPU复位开关在换之前打到STOP,换完后打倒RUN,充几个小时后就可以了.

网友G:
换后重新上电看一下,还是报电池电压低就是PLC的问题了;

网友H(2008-11-17):
换电池方法不对吧

网友D:
PLC锂电池 三菱MR-BAT MR-J3BAT A6BAT Q6BAT CS1W 3G2A9 1747-BA等
三菱plc 欧姆龙PLC
进口东芝/万胜/三洋/松下电池 伺服电缆 西门子PROFIBUS配件
王涛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PLC锂电池 伺服电缆 PROFIBUS 各配件2000种
承接工程编程设计 控制柜配电柜调试
三菱PLC 欧姆龙PLC
广州杰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天河软件园建工路11号4楼B32
联系人:王涛 电话: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OICQ:56583310 MSN:monkeyfpif@hotmail.com

网友I(2009-01-23):
换完电池后,应该使用RESET/L.CLR开关将CPU复位或者运行LEDR指令,此时报警灯将熄灭。

网友J(2010-12-23):
如果是取下电池后,测量电池的接口无电压,又当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