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F问题

楼主(2008-10-14):
最近几次我在给客户做恒压供水时,客户用的是两线制压力传感器,总是10-00输入2时,就报EF。

有人给我说,恒压供水最好使用三线制的压力传感器,我不明白为什么两线制的总是有问题,请诸位给点意见,接线具体接法!

楼主:
请大家帮帮小弟的忙啊!

网友A:
有的支持,2线制,有的变频器不支持,你应该找台达技术支持问一下

网友B:
呵呵;换三线的试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C:
支持2线制,如显示EF,把02-07设为3(应该是吧)

网友D:
线接错了

网友E(2010-09-29):
线接的不对,24V电源未接。DCM与ACM短接,+24V接红线,ACI接黑线

网友F:
仔细看说明书,最好看电子版的,台达VFD-F VFD-G 的在外部端子控制频率方面和以往做的不一样,说明书写的也不怎么样,好多人都出现过使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