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交流接触器联动的接法

楼主(2008-10-14):
现在有一个油泵和一个电加热管  使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电源

为了避免加热管干烧

加热器电源闭合的时候 油泵的电源也跟随闭合

油泵电源断开时 加热管的电源也跟随断开

在油泵开启时 加热管可随意开关

加热管关闭时 油泵可随意开关

用两个交流接触器能实现以上功能吗?

网友A:
请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网友B:
?

仅供参考

网友C:
2楼的图是不是还缺点控制部分?电热管加热,要求油泵工作,你通过什么来启动油泵电机?是用S5连锁吗?

网友C:
哦,是通过K2接触器的常开点进行控制的。刚才没看懂。

网友D:
可以这样啊

1.油泵自锁电路,同时用加热管接触器的一付常开与自锁并联(启启动用)

2.用油泵接触器的一付常开与加热管控制回路串联接(启断电作用)

网友E:
1、.油泵自锁控制电路;

2、油加热管自锁控电路;

3、顺序连锁关系有下列方法:

1)油加热管自锁控电路与.油泵自锁控制电路的接触器线圈并联;

2)用油泵自锁控制电路的接触器的常开触点连锁油加热管自锁控电路;

3)油加热管主电路与油泵电机并联;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网友G:
根据楼主的叙述,该系统应该是一个油循环加热系统,目的是使油保持一定的粘度,这是在设备的稀油站经常使用的一种控制方式。该控制方式是不是这样要求:油泵运行时,电加热器可以任意通断,只要加热器通电油泵必须运行,如果是这样的控制要求,那么用两台交流接触器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如果再加上一个电接点温度表还可以组成简单的油温自动控制系统。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帮忙

?

网友H:
我申请VIP注册未成功,所以无法把图传上来,只好就这样文字讲述,如果还不明白就只好发邮箱附件了。我邮箱地址是jinwan200@126.com

如果需要可以先发一邮件过来,我回复你。简单的说明如下:

把你在《继电器联动问题(380V线圈)》图中的KM6下端改接在V1线路、该路最上边与那条横线断开,隔开一段距离(原因后述),改通过KM5的一组常开辅助接点连通到U1,于是你主贴中“在油泵开启时 加热管可随意开关”与“油泵电源断开时 加热管的电源也跟随断开”条件同时成立(油泵关闭则无法开启加热管);

上述那条去掉了下边KM6连线的横线末端,经过KM6的一组常开辅助接点连通到U1,于是你主贴中“加热器电源闭合的时候 油泵的电源也跟随闭合”条件成立,且不会被该组按扭随意关闭(虽未明确要求,却是防止干烧必然需要的条件)

OK!?

至于剩下的那条:“加热管关闭时 油泵可随意开关”,你自己随便分析就知道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_^

网友H:
呵呵,竟然没有修改的功能,只好补充一下:这个电路要求先打开油泵才开加热,与你原始条件有点不同,但应该是更符合安全要求的,我马上要下线了下周才再上网,如果必须坚持且急于需要,可电话联系:0631-5217685

楼主:
总结下 首先 感谢 杨小伟 金碗乞丐 二位的大力帮助 和各位的关注

我刚入行 没什么经验 设计过程中过分考虑 加热管开启时油泵必须联动开启 忽略了顺序启动这个最简单也是最安全的方法?

用380V三相电的确可以实现功能 ?我用三个接触器做了试验??当电压降到320V时 或者不能闭合 或者断不开 都会出现

以下方法是错误的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01509304500001

网友H:
今天批准了VIP资格,可以上传图片了,请看一下是否合用?

另外,你发我邮箱里的资料无法打开。

网友H:
另外给你一个按我10楼说法的图,这两个都是利用你在《继电器联动问题(380V线圈)》图修改了一下作成的,应该看得明白哈:

网友I:
学习中,认为应该加一个温控!这样,好办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学习中,认为应该加一个温控!这样,好办多了!

呵呵,附加其他元件已经超出楼主问题的范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