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570与pc的连接线???

楼主(2008-10-14):
请教gp570与pc通讯的连接线能不能自己做,有接线图提供吗?如果购买的话,详细线的型号是什么?请各位大虾帮忙,谢谢!

网友A:
串口:? GPW-CB02

USB: GPW-CB03

网友B:
呵呵;PROFACE的;

用GPW-CB02;

?

网友C:
有线

需要可以联系

QQ? 727815050

网友D:
有GPW-CB02 下载线,不到50一条
需要可以联系,15958635171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3e75fdd0c257d00b1eaa6a2b94fd02f4.jhtml

网友E:
我觉的用以太网最方便,做一根网线就行。我至少已经做过一百台左右GP屏的编程,都是用网线。两端连上后,设个IP地址就连上了,相当之方便。

网友C:
不是所有屏都有网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