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0通信问题

楼主(2008-10-14):
各位大虾:

            PF0C16CT使用MEWTOCOL-COM与PC通信,有以下问题:

             1、需要发3次指令才有反映,回复的是3次应答,是什么原因,如何才能,发一次回复一次?

             2、触点的状态已经变更,需要隔多长时间才能取到正确的状态?

                   谢谢了!

网友A:
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B:
没有遇到过哦,把你设置参数发上来看看吧?

楼主:
No412 动作选择:计算机连接

No.413 传输格式?? 8位,奇校验,1位停止,CR结束符,无STX

No.414 :9600波特率

?

网友C:
各位大虾;求助,松下FP0-C32老是用一段时间就死机,有谁知道劳烦回复,先谢。

网友A:
死机可能是程序问题 运算错误 或寄存器数据溢出

楼主:
谁有松下的通信控件,control commx ver1.0 谢谢了!

网友D:
能不能把你的程序代码贴上来看看?

我估计是你的程序问题,可能是接收PLC传回来字符的处理有问题

就是在输入缓冲寄存器的处理上

网友D:
触点已经变更,说明plc接收到正确的指令而且也会返回相应的信息

肯定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