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STEP 7 Micro/WIN软件对SIWAREX MS 称重进行调试

楼主(2008-10-14):
程序块 "MicroScale_additional"
“MicroScale_v20”程序块的附加程序块。此程序块清楚地说明了 STEP 7 Micro/WIN 用户程序所需称重系统的过程和参数值。“MicroScale_additional”程序块要结合分配表使用。

“MicroScale_additional”程序块有关文档
这是一个“MicroScale_additional”程序块的说明书。当创建一个包括这个程序块的 STEP 7 Micro/WIN 新项目或需要“MicroScale_additional”程序块的说明时可以查阅本说明书。

“MicroScale_additional”程序块的分配表
在 Excel 文件中的分配表包括基于“MicroScale_additional”程序块的 STEP 7-Micro/WIN 程序的符号表、状态表和数据块。

动画
动画是随程序块提供的视频。重点描述了“MicroScale_additional”程序块结合分配表的参数化。六个动画的主题是:

在 STEP 7 Micro/WIN 中 加入程序块
在 STEP 7 Micro/WIN 中检查程序块的版本
在用户程序中参数化程序块
使用分配表生成符号表
使用分配表生成状态表
使用分配表参数化数据块?

?001_SIWAREX_MS_insert_libraries.exe ( 1613 KB )

002_SIWAREX_MS_check_libraries_version.exe ( 1461 KB )?

003_SIWAREX_MS_configure_libraries_programblocks.exe ( 1447 KB )?

004_SIWAREX_MS_apply_symboltable.exe ( 2003 KB )

005_SIWAREX_MS_apply_statuschart.exe ( 1827 KB )

006_SIWAREX_MS_apply_datablock.exe ( 1699 KB )

连接TP177micro 显示屏的例子程序
该例子程序包括“MicroScale_V20”和“MicroScale_additional”程序块,并将触摸屏连接到 S7-200 控制器的接口 0 ,以实现显示功能。

在向控制器装载项目前,还需要在 STEP 7 Micro/WIN 项目中作下面的设置。

导航到“Network 1”中的程序块“OB1”。
配置“MicroScale_V20”程序块的参数 First_AEW, Second_AEW, Third_AEW,Fourth_AEW 和 First_AAW, Second_AAW, Third_AAW , Fourth_AAW 。
在 SIWAREX MS 前面有实际存在的模拟量模块,这些参数的模拟量输入输出要排在模拟量模块的后面。要注意集成模拟量输入/输出的

网友A(2015-10-08):
靠   看不了啊   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谁有实例啊   给我发一个  谢谢啦  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