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圆补正 的补正原理是什么,个人感觉不就是反向间隙补正吗,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08-10-14):
今天老板就该自己的数控系统追加循圆补正的功能,毫无头绪,感觉循圆补正不就是反向间隙补正,怎么多出来一个名词?

望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A(2008-12-07):
在调试一台设备,位置走不准,估计是受反向间隙影响的。也就是马达运动有回程误差。

请问如何进行补偿?

网友B:
那是要打球棒做循圆?(圆度)补正吧?!

网友C:
间隙补偿!一般的控制器都有这个功能

楼主(2009-02-20):
好久没有上工控网了,对循圆补正也有点认识了。循圆补正并不完全是反向间隙补正。

反向间隙补正是基于位置进行补正的,主要原因在于丝杆的质量不好引起。

而循圆补正的功能用来消除圆弧加工中的4个象限凸起的问题。加工中4个象限凸起有一部分是由于反向间隙引起的,而另外一部分是丝杆和联轴器的弹性引起的。所以循圆补正应该是反向间隙补偿和反向扭力补偿的综合。

然而国内很多情况是采用位置方式控制伺服马达的,这样可以反向间隙补偿,切没有办法进行扭力补偿。

希望对同行有个参考

网友D(2013-10-23):
用球杆仪做出的循圆可以看出机床的很多数据,如;反向间隙、垂直度、伺服匹配、横向间隙、直线度、周期误差等所以补偿不止是反向间隙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