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问题

楼主(2008-10-14):
请教一下高手,我从网上下载的WINCC授权装上后,在画面的最下面的工具栏中显示:“许可证:演示版”为什么不是64K或者128K等等,还是下载的授权都这样?还是我安装的问题?急盼回答,谢谢了

网友A:
估计不是你安装的有问题就是你下载的授权有问题。

有好使的授权。

网友B:
是网上下载的授权有问题,你应该重新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C:
记得有个名叫封强的在本网上发过贴, 他提供了网站链接,从该网站下载的授权好用.

网友D:
授权不能用,换授权就好了 我这有 QQ,376393737

网友E:
删掉授权重新装一边,只装64k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