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ST变频器,型号为VF1414L,通电运行显示“E-IX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0-14):
该机原先模块及驱动电路的电阻,三极管,稳压管均损坏,跟换新的以后就显示“E-IXR”,维修说明上没找到该故障代码,不知哪位大仙给予指点迷津,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LUST变频器控制电机时报警为“可控硅故障”,请问如何来解决此问题,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B:
这种牌子不用也罢,别以为德国的都是珍品,有的是很垃圾的,这种产品放到了天堂也成不了大器.

网友C(2008-12-15):
好像是通讯错误的意思,要改变短接端子的

网友D:
我现在刚到LUST做,这个故障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不过以后应该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