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8-10-14):
请问:

?1。PROFIBUS是由三部分组成,是不是说我们在同一个系统里就只能用其中的一部分DP、PA、FMS?

2。在PROFIBUS系统里,对硬件组态后,在编程时可直接使用从站的地址?

3。从站和智能从站有什么区别和相同点?

?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三种可以同时使用;子站地址可以直接用

网友B(2008-11-22):
 从站与智能从站的相同点是都是从站,不同点在于智能从站可扩展,而从站就不一定可扩展。我认为智能从站与主站的区别除了智能从站带有CPU 还有就是通信组态功能,例如CPU400可以作为从站,但如果其作为从站无法进一步扩展 次级从站。

这里需要区分的是为主、从站与智能从站的定义,例如CPU400作为主站可以扩展从站,但作为从站不可以扩展从站。而智能从站本身就是从站,但作为从站的同时也作为主站,可以扩展从站。

网友C:
请教几个低级问题:

1)当CPU为主站且为第一个站时,是否那个插头上要打到ON 这个位置呢,然后沿总线最末端壹个插头也要打为ON对吧?

2)还有插头上那个上行箭头和下行箭头是什么含义??

望大虾们多多指教。

网友D:
对CPU作为主站且为第一个站时,插头在打到ON这个位置,然后总线最后的那个站插头也要打到ON这个位置。上行箭头表示进,下行箭头表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