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介绍一下SIEMENS公司的触摸屏?

楼主(2008-10-14):
哪位介绍一下SIEMENS公司的触摸屏?想通过触摸屏连接S7-200的PLC,不知道需要买哪些东西?

网友A:
通讯数据线!!!!!!

网友B:
触摸屏要支持S7-200,然后就要买一条对应的通讯电缆就可以,剩下就去编程吧

网友C:
支持200的触摸屏,搞清楚连接方式,自己做个通讯电缆就可以。编程很简单,软件都是免费的。

网友D:
正规软件是需要购买的,以前用都是protool.现在替代为wincc flexible.通讯电缆自己选一个,一般的PROFIBUS DP的是不行的,因为200系列的一般要加通讯模块才能支持dp通讯。200支持的是ppi 和自由口通讯。

网友E:
西门子的触摸屏很多的

看你用哪一种

TP170A,TP170B

op系列的

编程电缆有型号的,网上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