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把触摸屏里面的组态文件拷出来

楼主(2008-10-14):
请问怎么把触摸屏里面的组态文件拷出来,想要通过网络接口把里面的数据取到局域网上显示,帮帮忙。

网友A:
看什么触摸屏了???????????????????

网友B:
触摸屏里的工程文件不可以考,数据文件可以考,通过网络数据,可以通过MODBUS转发,把数据发上来

网友C:
支持楼上,

下面坐沙发

网友D:
数据文件怎么拷?A970的

网友E:
老大,没有说你用的是那个型号的屏,怎么帮你啊,如果你用的是panelmaster软件的话,可以在“触摸屏”一栏中找到“接受来自触控屏的数据”,点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