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监控的问题

楼主(2008-10-14):
我公司使用三菱的A系列PLC,我用软件GX DEVELOPER监控,设备的PLC程序有一段程序使用了微分指令,怎样才能监控到这个微分指令的输出是否动作过?比方说。。。。。【PLS m100】,设备运行的过程中,我怎样才能看到M100是否动作过,用那个采样跟踪的功能么?真不好用啊,我就是要观察一下它是否动作了,不要求追踪它的时序,有没有简便的办法,求教一下大家。

因为使用过欧姆龙的软件,那个监控微分信号非常方便,在它的在线选项里就直接有这功能,可以监控微分信号的动作,如果有一次动作指示的颜色就翻转一次,三菱的软件有没有这功能?还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加一个set 指令就可以了 就是跟【PLS m100】,并起来使用例如 set M105 这样就能看得到到底【PLS m100】,动作没动作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输出点颇多,难道都这样修改去尝试?要改死人的。。。。。这软件没这种监控功能么?

谢谢指教。

网友B:
谁叫你一个点的脉冲置位一个点呢?你不会转成用其它的指令吗

网友C:
使用在线》》跟踪》》采样跟踪选项,设定位软元件为M100……

?

以上~~

网友D:
灵活运用其他指令,就可检验啊!

楼主:
。。。。不是我想一个点的脉冲置位一个点,这是设备原有的程序,难道我去修改?2W多行,再说设备正常运转中,你就去修改啊?有时间给你调试么?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搞开发的,还有设备维护的,设备维护大段修改程序没那么容易,设备都是正常远转的,生产日夜不停,没有时间给你去尝试。

采样跟踪尝试过,实在太麻烦了,这么多微分指令,每一个都采样分析。。。。。太麻烦了,我又不需要监控详细的时序,就要看在设备一个动作周期内某些微分信号是否动作过。

我是想询问是否有直接监控的功能,类似于欧姆龙软件的直接监控的一个小窗口。如果没有,对于设备维护来说,实在太不方便了。

另外有个问题,三菱的软件强制软元件动作,不能直接强制输出口么?为什么强制了不起作用,就是Y***,输入口好像可以,这和欧姆龙也恰好相反。

网友E:
呵呵;只能看对应的驱动的线圈有没有动作,PLS只有一个扫描周期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