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变频器 千年不遇怪现象

楼主(2008-10-14):
现有一台台达-M。变频器2.2KW. 最初故障CF3.把两个霍尔去掉不报,运行正常。驱动电压平(没装模块)。

把模块装上,输出电压不平。相差100V。上桥驱动电压不平。光耦初级就不平

把模块去掉用线把模块的各脚 连在 板子上模块的脚上。运行正常。输出电压和驱动电压都平

把线去掉装上模块又不平

就是模块不干 擦伤。擦上就不平

线连得和擦上一样。线连行。擦上不行

郁闷呀

我都去掉5次啦

真郁闷

注(都没安装霍尔)

?

网友A:
这现象好像是干扰造成

楼主:
谁知道 33072 的具体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B:
我有这个机器的霍尔.13056660695

网友C:
的确是千年不遇到的问题,还是慢慢的检查,一定能看到希望的

网友D:
?是有点怪,应该有解决的办法的,济南英威 0531-85989155

楼主:
??? 没人搞的定吗?

网友E:
老兄呀好像是和互感器有关呀,我就是遇到一个是LG? IH型的它是三相电压倒是好的可是带上电机呀有一相输出电压偏差很大呀,要是把互感器扦错了位置嘿嘿会模块短路,还好我是假负载带上了要不可要炸模块了呀!不过呀我还有个怪问题,我有一台LG? IS3的修好后全都正常可是我把它的互感器输出呀改一下电流就不正常了,怪呀老兄!看来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呀!

?

楼主:
我的基本修好啦

就是干扰

就是互感器电路

装上新互感器报CF3??????? CPU是好的????

把互感器的两根互感器的检测线重新引一下就好啦

就是不敢放在壳内

只有不装互感器啦

好事好啦,就是没装互感器? 也只有这样啦

?

网友F(2009-04-28):
跟你说的互感器没有关系,感觉你的IGBT装上时应该没有焊好

网友G:
怪呀老兄!看来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呀!

网友H:
广州三晶变频器在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广告,尤其是在百度里面做了大量的推广,打电话去咨询价格也很实惠,也是矢量型变频器。就是不知道性能怎么样?有谁在用三晶的产品,希望能给我答案,谢谢!!

网友I:
我现在就有在代理三晶的和英威腾的,做三晶有两三年了。很不错啊,跟英威腾相比性能上没什么区别,故障率很低,但过价格到是比英威腾低很多。你可以先小批量的使用一下就知道效果怎么样,再去谈代理不就更好了吗。

网友J:
楼上的不要误导听众啊,这变频器上市有几个年头?你已做了两三年了.

网友K:
看来变频器的维修还是要结合原理设计,就更好了

网友L(2010-09-28):
其一,用线连接模块时存在寄生电容,驱动应该还有问题

其二,电流传感器全部摘掉,如果还是这样的话,那就可能是后面的运放也有问题了,把运放也摘掉试试

网友M:
做广告就不要做到这里来了!!!,是传感器那里的的问题了,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N(2011-05-09):
老兄,你这个驱动平是怎么测的啊。我的1.5千瓦怎么不能测上三臂,只能测出下三臂。他并不像其他的那样开关电源那出来四组电源,他只有一组的。你是怎么测到得??

网友O:
兄弟这问题很好修啊专业维修台达全系列 需要的朋友Q:1161382166或电:15921033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