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FX1S开关电源上T2D33二极管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08-10-14):
请问三菱FX1S开关电源上T2D33二极管是什么二极管???请知道的师傅赐教。15936228960李

网友A:
在电路中应是稳压二极管,保护开关管的,我修过一个FX1S,是T2D75击穿,一时没找到取消没用PLC也正常

楼主(2008-11-17):
期待之中,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B(2008-12-22):
应该是 双向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