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RS422、RS485串行通讯标准总结

楼主(2008-10-14):
??????? 关于RS232、RS422、RS485串行通讯的相关资料,可以到我的FTP去下载:

ftp://gk:gk@deshengwu.vicp.net

ftp://gk:gk@deshengwu.vicp.net/RS-232、RS-422与RS-485标准及应用.pdf

??????? 下面是转摘的一些东东,便于大家查看,也可以节省大家一些时间。

楼主:
RS-232、RS-422与RS-485都是串行数据接口标准,最初都是由电子工业协会(EIA)制订并发布的,RS-232在1962年发布,命名为EIA-232-E,作为工业标准,以保证不同厂家产品之间的兼容。RS-422由RS-232发展而来,它是为弥补RS-232之不足而提出的。为改进RS-232通信距离短、速率低的缺点,RS-422定义了一种平衡通信接口,将传输速率提高到10Mb/s,传输距离延长到4000英尺(速率低于100kb/s时),并允许在一条平衡总线上连接最多10个接收器。RS-422是一种单机发送、多机接收的单向、平衡传输规范,被命名为TIA/EIA-422-A标准。为扩展应用范围,EIA又于1983年在RS-422基础上制定了RS-485标准,增加了多点、双向通信能力,即允许多个发送器连接到同一条总线上,同时增加了发送器的驱动能力和冲突保护特性,扩展了总线共模范围,后命名为TIA/EIA-485-A标准。由于EIA提出的建议标准都是以“RS”作为前缀,所以在通讯工业领域,仍然习惯将上述标准以RS作前缀称谓。

楼主:
RS232接口就是串口,电脑机箱后方的9芯插座,旁边一般有 "|O|O|" 样标识。

一般机箱有两个,新机箱有可能只有一个。笔记本电脑有可能没有。

有很多工业仪器将它作为标准通信端口。通信的内容与格式一般附在仪器的用户说明书中。

计算机与计算机或计算机与终端之间的数据传送可以采用串行通讯和并行通讯二种方式。由于串行通讯方式具有使用线路少、成本低,特别是在远程传输时,避免了多条线路特性的不一致而被广泛采用。 在串行通讯时,要求通讯双方都采用一个标准接口,使不同 的设备可以方便地连接起来进行通讯。 RS-232-C接口(又称 EIA RS-232-C)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串行通讯接口。它是在1970年由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联合贝尔系统、 调制解调器厂家及计算机终端生产厂家共同制定的用于串行通讯的标 准。它的全名是“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通讯设备(DCE)之间 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接口技术标准”该标准规定采用一个25个脚的 DB25连接器,对连接器的每个引脚的信号内容加以规定,还对各种信 号的电平加以规定。

(1)接口的信号内容 实际上RS-232-C的25条引线中有许多是很少使用的,在计算机与终端通讯中一般只使用3-9条引线。RS-232-C最常用的9条引线的信号内容见附表1所示

(2)接口的电气特性 在RS-232-C中任何一条信号线的电压均为负逻辑关系。即:逻 辑“1”,-5— -15V;逻辑“0” +5— +15V 。噪声容限为2V。即 要求接收器能识别低至+3V的信号作为逻辑“0”,高到-3V的信号 作为逻辑“1”

(3) 接口的物理结构 RS-232-C接口连接器一般使用型号为DB-25的25芯插头座,通常插头在DCE端,插座在DTE端. 一些设备与PC机连接的RS-232-C接口,因为不使用对方的传送控制信号,只需三条接口线,即“发送数据”、“接收数据”和“信号地”。所以采用DB-9的9芯插头座,传输线采用屏蔽双绞线。

(4)传输电缆长度 由RS-232C标准规定在码元畸变小于4%的情况下,传输电缆长度应为50英尺,其实这个4%的码元畸变是很保守的,在实际应用中,约有99%的用户是按码元畸变10-20%的范围工作的,所以实际使用中最大距离会远超过50英尺,美国DEC公司曾规定允许码元畸变为10%而得出附表2 的实验结果。其中1号电缆为屏蔽电缆,型号为DECP.NO.9107723 内有三对双绞线,每对由22# AWG 组成,其外覆以屏蔽网。2号电缆为不带屏蔽的电缆。型号为DECP.NO.9105856-04是22#AWG的四芯电缆。

1.RS-232-C是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Electronic Industry Association)制定的一种串行物理接口标准。RS是英文“推荐标准”的缩写,232为标识号,C表示修改次数。RS-232-C总线标准设有25条信号线,包括一个主通道和一个辅助通道,在多数情况下主要使用主通道,对于一般双工通信,仅需几条信号线就可实现,如一条发送线、一条接收线及一条地线。RS-232-C标准规定的数据传输速率为每秒50、75、 100、150、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波特。RS-232-C标准规定,驱动器允许有2500pF的电容负载,通信距离将受此电容限制,例如,采用150pF/m的通信电缆时,最大通信距离为15m;若每米电缆的电容量减小,通信距离可以增加。传输距离短的另一原因是RS-232属单端信号传送,存在共地噪声和不能抑制共模干扰等问题,因此一般用于20m以内的通信。

2.RS-485总线,在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时,广泛采用RS-485 串行总线标准。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千米以外得到恢复。 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任何时候只能有一点处于发送状态,因此,发送电路须由使能信号加以控制。RS-485用于多点互连时非常方便,可以省掉许多信号线。应用RS-485 可以联网构成分布式系统,其允许最多并联32台驱动器和32台接收器。

以往,PC与智能设备通讯多借助RS232、RS485、以太网等方式,主要取决于设备的接口规范。但RS232、RS485只能代表通讯的物理介质层和链路层,如果要实现数据的双向访问,就必须自己编写通讯应用程序,但这种程序多数都不能符合ISO/OSI的规范,只能实现较单一的功能,适用于单一设备类型,程序不具备通用性。在RS232或RS485设备联成的设备网中,如果设备数量超过2台,就必须使用RS485做通讯介质,RS485网的设备间要想互通信息只有通过“主(Master)”设备中转才能实现,这个主设备通常是PC,而这种设备网中只允许存在一个主设备,其余全部是从(Slave)设备。而现场总线技术是以ISO/OSI模型为基础的,具有完整的软件支持系统,能够解决总线控制、冲突检测、链路维护等问题。...

楼主:
RS485与RS232仅仅是通讯的物理协议(即接口标准)有区别,RS485是差分传输方式,RS232是单 端传输方式,但通讯程序没有太多的差别。PC机上已经配备有RS232,直接使用就行了,若使用 RS485通讯,只要在RS232端口上配接一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头就可以了,不需要修改程序。

楼主:
典型的串行通讯标准是RS232和RS485.它们定义了电压,阻抗等.但不对软件协议给予定义
区别于RS232, RS485的特性包括:
1. 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 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 -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 电路连接。
2. 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3. 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4. 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英尺,实际上可达 3000米,另外RS-232-C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即单站能力。而 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 因RS-485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性,长的传输距离和多站能力等上述优点就使其成为首选的串行接口。因为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 ,一般只需二根连线,所以RS485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 RS485接口连接器采用DB-9的9芯插头座,与智能终端RS485接口采用DB-9(孔) ,与键盘连接的键盘接口RS485采用DB-9(针)。

RS485编程
串口协议只是定义了传输的电压,阻抗等,编程方式和普通的串口编程一样!!

RS-232与RS-422之间转换原理和接法

通常我们对于视频服务器、录像机、切换台等直接播出、切换控制主要使用串口进行,主要使用到RS-232、RS-422与RS-485三种接口控制。下面就串口的接口标准以及使用和外部插件和电缆进行探讨。

RS-232、RS-422与RS-485标准只对接口的电气特性做出规定,而不涉及接插件、电缆或协议,在此基础上用户可以建立自己的高层通信协议。例如:视频服务器都带有多个RS422串行通讯接口,每个接口均可通过RS422通讯线由外部计算机控制实现记录与播放。 视频服务器除提供各种控制硬件接口外,还提供协议接口,如RS422接口除支持RS422的Profile协议外,还支持 Louth、Odetics 、BVW等通过RS422控制的协议。

RS-232、RS-422与RS-485都是串行数据接口标准,都是由电子工业协会(EIA)制订并发布的,RS-232在1962年发布。RS-422由RS-232发展而来,为改进RS-232通信距离短、速率低的缺点,RS-422定义了一种平衡通信接口,将传输速率提高到10Mbps,传输距离延长到4000英尺(速率低于100Kbps时),并允许在一条平衡总线上连接最多10个接收器。RS-422是一种单机发送、多机接收的单向、平衡传输规范,被命名为TIA/EIA-422-A标准。为扩展应用范围,EIA又于1983年在RS-422基础上制定了RS-485标准,增加了多点、双向通信能力,即允许多个发送器连接到同一条总线上,同时增加了发送器的驱动能力和冲突保护特性,扩展了总线共模范围,后命名为TIA/EIA-485-A标准。

1. S-232串行接口标准
目前RS-232是PC机与通信工业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串行接口。RS-232被定义为一种在低速率串行通讯中增加通讯距离的单端标准。RS-232采取不平衡传输方式,即所谓单端通讯。收、发端的数据信号是相对于信号地。典型的RS-232信号在正负电平之间摆动,在发送数据时,发送端驱动器输出正电平在+5~+15V,负电平在-5~-15V电平。当无数据传输时,线上为TTL,从开始传送数据到结束,线上电平从TTL电平到RS-232电平再返回TTL电平。接收器典型的工作电平在+3~+12V与-3~-12V。由于发送电平与接收电平的差仅为2V至3V左右,所以其共模抑制能力差,再加上双绞线上的分布电容,其传送距离最大为约15米,最高速率为20Kbps。RS-232是为点对点(即只用一对收、发设备)通讯而设计的,其驱动器负载为3kΩ~7kΩ。所以RS-232适合本地设备之间的通信。

2. RS-422与RS-485串行接口标准

(1)平衡传输

RS-422、RS-485与RS-232不一样,数据信号采用差分传输方式,也称作平衡传输,它使用一对双绞线,将其中一线定义为A,另一线定义为B。通常情况下,发送驱动器A、B之间的正电平在+2~+6V,是一个逻辑状态,负电平在-2V~6V,是另一个逻辑状态。另有一个信号地C,在RS-485中还有一“使能”端,而在RS-422中这是可用可不用的。“使能”端是用于控制发送驱动器与传输线的切断与连接。当“使能”端起作用时,发送驱动器处于高阻状态,称作“第三态”,即它是有别于逻辑“1”与“0”的第三态。

(2)RS-422电气规定

由于接收器采用高输入阻抗和发送驱动器比RS232更强的驱动能力,故允许在相同传输线上连接多个接收节点,最多可接10个节点。即一个主设备(Master),其余为从设备(Salve),从设备之间不能通信,所以RS-422支持点对多的双向通信。RS-422四线接口由于采用单独的发送和接收通道,因此不必控制数据方向,各装置之间任何必须的信号交换均可以按软件方式(XON/XOFF握手)或硬件方式(一对单独的双绞线)实现。RS-422的最大传输距离为4000英尺(约1219米),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ps。其平衡双绞线的长度与传输速率成反比,在100Kbps速率以下,才可能达到最大传输距离。只有在很短的距离下才能获得最高速率传输。一般100米长的双绞线上所能获得的最大传输速率仅为1Mbps。RS-422需要一终接电阻,要求其阻值约等于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在矩距离传输时可不需终接电阻,即一般在300米以下不需终接电阻。终接电阻接在传输电缆的最远端。

(3)RS-485电气规定

由于RS-485是从RS-422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RS-485许多电气规定与RS-422相仿。如都采用平衡传输方式、都需要在传输线上接终接电阻等。RS-485可以采用二线与四线方式,二线制可实现真正的多点双向通信。RS-485总线,在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时,广泛采用RS-485 串行总线标准。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千米以外得到恢复。 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任何时候只能有一点处于发送状态,因此,发送电路须由使能信号加以控制。RS-485用于多点互连时非常方便,可以省掉许多信号线。应用RS-485 可以联网构成分布式系统,其允许最多并联32台驱动器和32台接收器。 RS-485与RS-422的不同还在于其共模输出电压是不同的,RS-485是-7V至+12V之间,而RS-422在-7V至+7V之间;RS-485满足所有RS-422的规范,所以RS-485的驱动器可以用在RS-422网络中应用。RS-485与RS-422一样,其最大传输距离约为1219米,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ps。平衡双绞线的长度与传输速率成反比,在100Kbps速率以下,才可能使用规定最长的电缆长度。只有在很短的距离下才能获得最高速率传输。一般100米长双绞线最大传输速率仅为1Mbps。

(4)RS-422与RS-485的网络安装注意要点

RS-422可支持10个节点,RS-485支持32个节点,因此多节点构成网络。网络拓扑一般采用终端匹配的总线型结构,不支持环形或星形网络。在构建网络时,应注意如下几点:

* 采用一条双绞线电缆作总线,将各个节点串接起来,从总线到每个节点的引出线长度应尽量短,以便使引出线中的反射信号对总线信号的影响最低。

* 应注意总线特性阻抗的连续性,在阻抗不连续点就会发生信号的反射。下列几种情况易产生这种不连续性:总线的不同区段采用了不同电缆,或某一段总线上有过多收发器紧靠在一起安装,再者是过长的分支线引出到总线。

总之,应该提供一条单一、连续的信号通道作为总线。

二 串口插口种类及转换

串口是一种接口标准,它规定了接口的电气标准,简单说只是物理层的一个标准。没有规定接口插件电缆以及使用的协议,所以只要我们使用的接口插件电缆符合串口标准就可以在实际中灵活使用,在串口接口标准上使用各种协议进行通讯及设备控制。

以上我们了解了串口的协议,而我们日常工作中接触最多的是实际的一些设备的外部接口,我们如何从外形上就知道它是那种接口呢?制作线缆各针脚如何定义?上面我们知道了串口RS-232、RS-422与RS-485标准只对接口的电气特性做出规定,而不涉及接插件、电缆或协议,在此基础上用户可以建立自己的高层通信协议。从我们实际工作中碰到的使用最多的插口有三种DB9 DB25 RJ45,上面三种插口插件都可以用作串口插口插件,也可以通过线缆进行插口之间的转换。下面我们就三种插口的针脚定义分别说明,三个插口之间的转换也只要按照插口定义的线缆跳接即可。

* DB9(9脚插口插座),如图2。9针串口功能如表1。

* DB25(25脚插口插座),如图3。25针串口功能如表2。

* 还有一种插口是RJ45,比如湖北台使用的品尼高mss1600、mss700视频服务器的编解码板控制口都为串口,插口是RJ45的,而播控机的串口插口是DB9,因此我们就需要使用转换线缆。转换线缆的针脚定义如图4。

RS485 半双工接法为:RX+ 和TX+ 并联为Data+;RX- 和TX- 并联为Data-。RS485 全双工/RS422 接法为:FULL 和GND 短接;信号线为RX+,TX+,RX-,TX-,可根据需要连接GND。

三 串口的扩展

串口的扩展,我们知道一般一台计算机有两个串口,而对于一台播控计算机需要控制的设备远远不止两台设备,我们需要同时控制视频服务器,录像机、切换台、字幕机等各种设备。所以我们就需要对串口进行扩展,我们可以使用串口扩展卡对串口进行扩展,比如我们在播控系统中使用的串口扩展卡MOXA CI-134。

MOXA CI-134是专为工业环境通信应用设计的 RS-422/485 四串口卡。它支持4个独立的RS-422/485串口,在一对多点的通信应用下,最多可控制128 个设备。为使RS-485 2线半双工操作变得更加简单,每片 CI-134 卡都具有数据流向自动控制(ADDC),不需软件操作。因此,在Windows应用下不需额外的编码就能控制RS-485半双工协议。为达到工业环境对高可靠性产品的要求,本系列产品提供可选择的光电隔离(2 KV)和浪涌保护(25 KV ESD)功能。

该产品特点包括:可选择光电隔离(2KV)和浪涌保护(25KV ESD)功能;提供数据流向自动控制ADDC (Automatic Data Direction Control)功能;RS-485 数据控制l: ADDC 或通过 RTS控制;内建终端电阻;采用芯片硬件流量控制,保证数据不流失;采用先进 ASIC 设计,返修率低;支持众多常见的操作系统。

四 串口在播出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我们知道串口RS232有效传输距离为15米, RS-422的最大传输距离为4000英尺(约1219米),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ps。我们播控中使用的录像机如DVCPRO、IMX控制接口有RS232、RS422多个接口供选择,如果使用pin9则为RS422接口,视频服务器编解码口控制都是RS422接口,只是插口为RJ45不是DB9的,需要转换线缆进行转换。因此我们在控制中根据以上特性可以灵活使用,我们由于主备控制切换的需要,以及距离的考虑统一选用RS422倒换开关进行倒换,控制RS422倒换开关的为RS232控制接口,这个直接由播控机本身的COM口来控制倒换开关进行倒换,其他控制录像机、切换台、视频服务器编解码卡使用MOXA卡扩展的RS422接口进入RS422倒换开关进行倒换。控制图如图5。

整个系统中只有RS422倒换开口控制是播控机的COM(RS232)口控制,其他都是MOXA卡扩展的RS422接口,由于应急开关需要RS232所以在应急开关前面加了一个RS422转RS232的转换器。通过控制线播控机可以及时发出播控指令,也可以随时读取录像机、切换台、还有视频服务器的状态。以上只是播控机房的系统控制图。上载、总控机房的系统控制大致和这相同。

RS422总线、RS485和RS422电路原理基本相同,都是以差动方式发送和接受,不需要数字地线。差动工作是同速率条件下传输距离远的根本原因,这正是二者与RS232的根本区别,因为RS232是单端输入输出,双工工作时至少需要数字地线、发送线和接受线三条线(异步传输),还可以加其它控制线完成同步等功能。RS422通过两对双绞线可以全双工工作收发互不影响,而RS485只能半双工工作,发收不能同时进行,但它只需要一对双绞线。以上三种接口各有缺点,在实际工作中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选用。

计算机控制在广电播控系统中运用会越来越广泛,而且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化也会不断提高,系统也会更加庞大,这就要求我们能更深入了解计算机的基础理论,这样才能更深入的了解系统,维护系统,保证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更好的保障安全播出。
参考资料:http://www.tvpro.com.cn/jxlt/20060106/4541.html

市场上的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无源与有源两种
无源一般只是转换,有源的转换器除了实现232和485的转换,还能保证两者之间电气隔离!因为485的线路往往比较长,线路上有干扰,采取隔离措施后即使485线路上有干扰也不会影响232这边!可以到http://www.232-485.com/看看,参考一下.

楼主:
RS232就是串口,电脑机箱后方的9芯插座
由于RS-232接口标准出现较早,难免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
(1) 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又因为与TTL 电平不兼容故需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电路连接。
(2) 传输速率较低,在异步传输时,波特率为20Kbps。
(3) 接口使用一根信号线和一根信号返回线而构成共地的传输形式, 这种共地传输容易产生共模干扰,所以抗噪声干扰性弱。
(4) 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50英尺,实际上也只能 用在50米左右。
针对RS-232的不足,于是就不断出现了一些新的接口标准,RS-485就是其中之一,它具有以下特点:

1. 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 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 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 电路连接。
2. 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3. 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4. 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英尺,实际上可达 3000米,另外RS-232-C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 即单站能力。而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

因RS-485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性,长的传输距离和多站能力等上述优点就使其成为首选的串行接口。 因为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只需二根连线,所以RS485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 RS485接口连接器采用DB-9的9芯插头座,与智能终端RS485接口采用DB-9(孔),与键盘连接的键盘接口RS485采用DB-9(针)。

网友A(2010-02-28):
用485通信实现AVR与变频器的通信,如何编辑地址。。。

网友B(2011-03-26):
楼上的高手,您好!指点一下:协议RS422A与RS422B有何区别? 拜谢!

网友C:
謝謝指點,正在學習中

网友D(2011-05-12):
6.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通讯线电缆 双绞线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85900290 http://www.fucan.com

序号 点下面型号查详情 PLC编程电缆说明:
1-1 SC-09+ 三菱FX2/FX/FX2n/FX1S/FX1N系列用编程电缆 40元 /90元
1-2 USB-SC09+ 三菱FX全系列PLC编程电缆 120元
1-3 USB-SC09 USB-MPI USB-PPI 三菱FX 西门子200 300 400系列PLC三合一编程电缆
1-4 PC-MPI+ 西门子S7-300/400电缆(6ES7 972-0CA23-0XA0) 260元
1-5 PC-PPI+ 西门子S7-200编程电缆(6ES7 901-3CB30-0XA0) 40元 /90元
1-6 USB-PPI+ USB口西门子S7200电缆(6ES7 901-3DB30-0XA0) 120元
1.RS232/485/422/CAN/LON/TTL接口转换器 中继器 集线器

序号 点下面型号查详情 产品名称: 价格/光隔价格: 说明书下载
1 232485IW 防静电RS232-RS485转换器(无源有源工业型) 30元
2 232485422IW 防静电RS232-RS485/422转换器(无源有源工业型) 60元
3 232485EW 防静电突波保护RS232-RS485转换器(无源加强型) 60元
4 232485422EW 防静电RS232-RS485/422转换器(无源加强型) 100元
5 232CANIW 防静电RS232-CAN转换器(无源有源工业型) 60元
6 232485IWH RS232-RS485转换器(无源有源豪华工业型) 150元/180元
7 232485422IWH RS232-RS485/422转换器(无源有源豪华工业型) 170元/200元
8 232CANIWH RS232-CAN转换器(无源有源豪华工业型) 170元/200元
9 232485IH RS232/RS485转换器(工业豪华型) 120元/150元
10 232485EH 防雷型RS232/RS485转换器(工业加强豪华型) 150元/180元
11 232422IH RS232/RS422转换器(工业豪华型) 150元/180元
12 485422IH RS485/RS422转换器(工业豪华型) 150元/180元
13 232CANIH RS232/CAN电平转换器(232超远程5公里驱动器) 190元/220元
14 485CANIH RS485/CAN电平转换器(485超远程5公里驱动器) 190元/220元
15 422CANIH RS422/CAN电平转换器(422超远程5公里驱动器) 190元/220元
16 232TTLIH RS232/485/422/CAN-TTL转换器(工业亚当模块) 120元/150元
17 DCLB 电磁滤波器(通讯用)/防雷器(通讯用) 160/190元
中继器 集线器 分配器 共享器 驱动器 隔离器
18 232232IW RS232光隔中继器 隔离器(无源型) 3线/5线 60元/90元
19 232232EH RS232光隔离长线驱动增强器(又名:串口泵) 100元
20 485485IH RS485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豪华型) 32节点 200元/240元
21 422422IH RS422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豪华型) 32节点 220元/260元
22 485485EH RS485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加强豪华型) 256节点 300元/340元
23 422422EH RS422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加强豪华型) 256节点 300元/340元
24 CANCANEH CAN 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加强豪华型) 110节点 260元/300元
25 PROFPROFIH PROFIBUS中继器 隔离器(工业豪华型)32节点 260元/300元
26 4232HUB 4口 RS232 共享器 集线器(HUB)1主3从/4主 120/150元
27 8232HUB 8口 RS232 共享器 集线器(HUB)1主7从/8主 200/240元
28 4485HUB 4口 RS485 集线器(HUB) 1主3从/4主 200/240元
29 8485HUB 8口 RS485 集线器(HUB) 1主7从/8主 400/500元
30 1485-8485 RS485一入八出分配器 300/400元
31 4485-3485 RS485四入三出共享器 300/400元
32 4CANHUB 4口 CANBUS 集线器(HUB) 1主3从/4主 300/400元
33 8CANHUB 8口 CANBUS 集线器(HUB) 1主7从/8主 600/700元
34 5VGA VGA共享器 驱动器(一台计算机带四台显示器) 80元/170元
35 LONLONIH LONWORKS中继器 隔离器(78Kbps 工业豪华型) 800元/1000元
36 232LONIH RS232-LONWORKS转换器(78Kbps 工业豪华型) 1000元
37 485LONIH RS485-LONWORKS转换器(78Kbps 工业豪华型) 1200元
38 LONHUB LONWORKS集线器 中继器 2口/4口/8口 800/1200/1800元
39 LONROUTER LONWORKS路由器 2口/4口 1600/2600元

2.豪克冲击焊接应力消除 金属表面加工 豪克冲击数控机床 振动时效
40 LQIC-Ⅰ 豪克冲击焊接应力消除设备(焊缝加固机Ⅰ型) 35000元
41 LQIC-Ⅱ 豪克冲击焊接应力消除设备(焊缝加固机Ⅱ型) 60000元
42 LQIC-Ⅲ 豪克冲击金属表面加工设备(抛光机床数控磨床) 80000元
43 LQIC-Ⅳ 超声波变频除垢仪
44 LQIC-Ⅴ ZS2004数码系列振动时效装置 8000元
45 LQIC-Ⅵ ZS2009液晶系列全自动振动时效装置 12000元
46 LQIC-Ⅶ 应力检测仪 10000元
3.数据音频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光纤配件
序号 点下面型号查详情 产品名称: 多模/单模价格: 说明书下载
47 OPT 光纤收发模块 130元/150元
48 TTLOPTIH TTL-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49 232OPTIH RS23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50 232OPTEH RS23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高速加强型 560元/590元
51 485OPTIH RS485-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52 485OPTEH RS485-光纤转换器(光端机)高速加强型 560元/590元
53 422OPTIH RS42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360元/390元
54 232485422OPTIH RS232/485/422-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560元/590元
55 CANOPTIH CAN-光纤转换器(光端机) 400元/450元
56 CANOPTEH CAN-光纤转换器(光端机)加强型 600元/650元
57 OPT232OPTIH RS232-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 1000元
58 OPT485OPTIH RS485-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环网型 800/1000元
59 OPT422OPTIH RS422-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 1000元
60 OPTCANOPTIH CAN-光纤中继转换器(光纤总线型) 1000元/1100元
61 RJ45OPT 10M/100M自适应以太网光纤收发器(光端机) 160元/190元
62 RJ45OPT1000 1000M以太网光纤收发器(光端机) 800元/900元
63 OPTOPTIH 光纤 中继器 (0-1Mbps) 900元
64 4OPTHUB 4口 光纤 集线器(HUB:0-1Mbps) 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