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灯为什么在开关关上还闪烁?火线也没有错啊!

楼主(2008-10-14):
我家的节能灯就有这个问题!真上火!单控不闪烁,双控的关上开关还闪烁!火线没有问题的! 正确。真的不理解为什么节能灯会这样呢?? 单控 一点事情都没有!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的来回开关有没有接错?因为以前有电工用单刀双掷开关,控一边控火,一边控零的方法来做双控。这是一种错误接法。这样的话,有时虽然灯不亮,由于通220V的火线,有可能造成节能灯闪烁。另外,如果接线没错,双控开关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使用过节能灯的都有同感,我想主要还是节能灯里电子板上的电容问题,你可以更换一个新的试试看,闪烁现象是否还有发生。

楼主:
这里有没有人帮忙回答啊?

楼主:
开关没有问题,好几个房间的都是新的!也真是不理解,怎么能这样啊?

楼主:
根本就没有形成回路,那里来的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个问题使用过节能灯的都有同感,我想主要还是节能灯里电子板上的电容问题,你可以更换一个新的试试看,闪烁现象是否还有发生。

没有引入火线,就一根零线那里来的漏电流啊?兄台 请再赐教一下?

网友C:
没有引入火线,就一根零线那里来的漏电流啊?

网友D:
漏电现象应该不会出现,一般家里都有漏电开关,你这种问题我想应该是以下几种原因,1,所处小区电压不够稳定,浮动范围比较大,2,电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比如接头部分,3,现在的节能灯都是电子镇流器,你买个一样的镇流器换一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4,就如7楼说的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对:万柳扬风 关于

漏电现象应该不会出现,一般家里都有漏电开关,你这种问题我想应该是以下几种原因,1,所处小区电压不够稳定,浮动范围比较大,2,电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比如接头部分,3,现在的节能灯都是电子镇流器,你买个一样的镇流器换一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4,就如7楼说的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内容的回复: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双控的闪烁,单控的不闪烁啊?

网友E:
把相线和零线交换位置,试试看!

网友F:
我的很灯都有这种现象

网友F:
我有很多灯都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把相线和零线交换位置,试试看!

我火线在开关上,而且 我单控的也是这样子的。

楼主:
我火线在开关上,而且 我单控的也是这样子的。??? 怎么老是不能提交呢?

网友C:
我火线在开关上,而且 我单控的也是这样子的。

楼主:
呵呵!我终于找到问题的所在了!

楼主:
我新买了飞利浦的灯,没有这个问题!看来是灯的问题!

楼主:
杂牌的灯质量就是不好啊!

网友G(2008-11-25):
引用 网友D:

漏电现象应该不会出现,一般家里都有漏电开关,你这种问题我想应该是以下几种原因,1,所处小区电压不够稳定,浮动范围比较大,2,电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比如接头部分,3,现在的节能灯都是电子镇流器,你买个一样的镇流器换一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4,就如7楼说的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H:
这是节能灯关闭后变压功能放电的后果,加上荧光粉被加热在冷却的过程中冷却后就没有闪烁了。

网友I:
可能是镇流器的问题,我家也有灯是这样的,把镇流器换了就好了。

网友C(2009-04-06):
答案 找到了!  换了飞利浦的就好了!节能灯自身质量不好!

网友J:
质量有问题

建议换掉

网友C(2009-05-23):
呵 呵!  回答正确!

网友K(2009-08-15):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游刃有余 X游刃有余
积分:2964
帖子:1210注册时间:2005-7-31 14:37:00 3楼 回复时间:2008-10-14 21:00:00 这个问题使用过节能灯的都有同感,我想主要还是节能灯里电子板上的电容问题,你可以更换一个新的试试看,闪烁现象是否还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