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变频器为什么要用制动单元,只用制动电阻行不行

楼主(2008-10-14):
大功率变频器为什么要用制动单元,只用制动电阻行不行?

网友A:
制动单元相当于一个开关,当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到某一阀值时闭合,使母线能量泄放在制动电阻上,小功率一般都集成有,所以只要制动电阻了

网友B:
楼主:哪位大爷规定大功率变频器要用制动单元?是否使用选件要根据负载而定,跟功率大小没有关系!

楼主:
我说的是需要制动的场合,大家都是这么做

楼主:
比如三菱的一般到多大功率才需要用制动单元

网友C:
应该是30KW以上的就要用制动单元了

?

网友D(2008-11-28):
PLC锂电池 三菱 欧姆龙 西门子 松下 富士 PROFIBUS配件
1747-BA MR-BAT A6BAT Q6BAT F2-40BL GT11-BAT FX3U-32BL
1747-BS CJ1W-BAT01 3G2A9-BAT08 CPM2A-BAT01 CS1W-BAT01 C500-BAT08
日本 东芝 万胜 三洋/松下 法国SAFT 德国瓦尔塔 以色列 北美电池
伺服电缆 USB收发器 各样配件2000多品种
PLC产品三菱PLC欧姆龙PLC
承接工程编程 控制柜配电柜调试 代理日本兰氏喷漆枪
王涛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广州杰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级代理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跨国经营的贸易型企业,是中国工控设备代理行业规模较大、最具实力的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的代理商。作为中国工控设备销售行业的主要力量,公司代理国内外四十多家知名品牌,代理涉及变频器,可编程控制器 PLC、低压电器、仪器仪表、传感器、流体控制、液压气动阀门、电源等等……,其中代理的德国西门子、法国施耐德、日本欧姆龙、日本三菱、日本三垦、日本富士、美国ASCO、意大利ATOS,等均属世界知名品牌。产品广泛应用于全国各地,如:钢铁厂、石油厂、化工厂、水泥厂、啤酒厂、冶金厂、造纸厂、电力、监控、水利水电、机械等各种不同的工业部门系统需要。同时承接自动化成套工程,是一家专业性强,代表着高新技术力量的自动化控制设备公司。
广州杰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开办于21世纪初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今天,始终站在中国工业控制业的最前沿,站在与国际接轨的最前沿,为中国工控事业走在世界的前列做出特殊的贡献,销售员的足迹踏遍祖国的江河流域,为世人所惊叹。与此同时,我广州杰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跨入了“全国最佳工控设备代理经销商”百强行列。在现代化营销方式的同时,公司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形成了以企业信用为本的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位大爷规定大功率变频器要用制动单元?是否使用选件要根据负载而定,跟功率大小没有

有些厂家250KW的都可以直接接制动电阻

网友F(2011-09-29):
现在可以不加自动单元了!
直接的背靠背形式的变频器可以实现能量回馈止电网。不用制动单元来实现。

在电动机的启停不需要控制的时候也可以不适用自动单元。但是如果对电机的停机有要求的话就必须适用。

网友G:
制动单元,是安装、检测、控制制动电阻工作的单元电路!

网友H:
OMRON变频器是22K开始没有制动电阻端子。

我想可能是刹车晶体管体积发热的问题不方便集成到功率模块上

网友I:
小功率的变频器已经集成了制动单元,而大功率的则一般没有集成次功能